thinkpad E40触发到0.4-0.6掉电

楼主(2017-04-24):
客户送来送来一台E40的机器,能触发,秒掉电,能测到各路电压都有出来,但是总是在0.4-0.6左右就掉电了

期间走了不少弯路,总认为是有哪个供电芯片把PG信号拉低了,于是一个一个芯片把PG信号都断开了,结果所有芯片PG芯片的PG信号都断开了,还是一样掉电。

最后还是回到3V-5V供电芯片上,把两个滤波电解电容换了,还是一样,最后查3V-5V的输出,终于发现问题,在3V-5V芯片下面有一块黑胶带封住的地方,有腐蚀的痕迹。

这里输出的是5V-15V的电压,腐蚀断路了。刮开--清理--飞线,不再掉电。。

E40掉电的故障很多,腐蚀点也很多,第一次发现这个地方腐蚀断线,论坛也没有这个地方腐蚀的,所以发上来供大家参考,以后修主板有粘有胶带的,首先还是全部撕了,说不定能少走很多弯路,这块主板浪费了我两个小时。

上两张图

R252后级腐蚀断路。

网友:
掉电你们是怎么修的可以讲解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