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7-04-24):
各位师傅们今天修了台笔记本电脑,故障是没有声音以为是没有声卡驱动但是看了还是有了,本以为重装系统就行了依然没有声音后来换芯片还是一样,哪位大神知道故障是在哪里啊。都不知道哪里出问题这个机子研究半天还是不知道问题所在。如果哪位遇到过这种故障也可分享出来

网友:
1。装官方网卡驱动
2. 检查声音接口。。
3. 干南桥

网友:
是声卡驱动

网友:
声卡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测量了么? 还有耳机接口处 那里有插入耳机的检测信号 如果为低的话是肯定没有外放的

网友:
什么型号的笔记本? 供电  功放芯片   EC  这三个你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