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i6000笔记本开机能进系统,黑屏幕

楼主(2017-04-24):
坛内大师傅帮帮忙!DELLi6000笔记本开机能进系统,黑屏!发现拔掉触摸板接口,屏幕显示正常.再插上触摸板接口,大概五分钟左右,又黑屏了!!不插触摸板接口,一切正常!不知道是啥原因引起?!谢谢!!!
网上等消息消息哦!

网友A:
你确定不接触摸板不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不接触摸板不黑屏

是的!我试验多次!屏幕正常,外接鼠标及键盘也好好的!就是不能插触摸板!但是我发现触摸板上有一个磁控管好象有问题!

网友:
首先谢谢师傅!是的!我试验多次!屏幕正常,外接鼠标及键盘也好好的!就是不能插触摸板!但是我发现触摸板上有一个磁控管好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