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引起的掉电

楼主(2017-04-24):
    来过两次的同行送来联想E430笔记本一台,描述故障是偶尔能开机,但亮机即掉电,多数时候无法开机,他认为是小毛病,要求马上修好,却只出80元钱。
    我傻呀?最讨厌这种拿技术不当钱看,拿技工不当人看的垃圾同行,以后也不想再和他打交道,何况手上还有很多同行发来的笔记本等着要修,所以强硬地开价200元,60分钟修好,爱来不来。
    软磨硬泡之下,180元成交,换不换件是哥的本事。
    示波器打系统3.3V  5V电感,3.3V瞬时掉电,

    截断供电后端,掉电故障不变,确认了故障就在系统供电部位。

    本来想仔细检查控制芯片各处工作状况,但转念一想,何不先查一下BOOT2工作电压呢?
    一测,有波,掉电时也有波。
    好,马上去测3.3V电感前端,掉电时脉冲波同样一直工作。

    哈哈,料板上找一颗电感换上,掉电不再重演。

    开机,屏幕亮机也没掉电。

    为安全起见,用试机硬盘接入,进系统试机正常工作。

    垃圾同行目瞪口呆,乖乖地掏钱放在桌上,才说他已经修了两天没找到故障,没想到就是那么简单。
    *脏话*,我的技术可不是捡来的,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A:
你同行以后每次遇到掉电都要检查下电感了

网友:
楼主电感是导通的吗?没波是不是就修不好……

网友:
这个确实是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感是导通的吗?没波是不是就修不好……

电感是导通的。

网友:
没示波器这种故障 就悲剧了

网友:
你这同行价格也太NB了吧?已加分点赞。

网友:
你这同行价格也太NB了吧?已加分点赞。

txj

网友C:
马上去测3.3V电感前端,掉电时脉冲波同样一直工作。就说明电感有问题,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示波器这种故障 就悲剧了

没示波器也一样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同行价格也太NB了吧?已加分点赞。

所以,不想再与他合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马上去测3.3V电感前端,掉电时脉冲波同样一直工作。就说明电感有问题,是吗?

电感前端一直有脉冲波    经电感后端出来就没了  所以是电感有问题

网友:
电感换的很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感前端一直有脉冲波    经电感后端出来就没了  所以是电感有问题

电感后端,波形应该是汤平了吧,我也想不明白为何是电感的问题,平常很少怀疑电感的问题,总以为电感是不会坏的。

网友:
呵呵 就是就是 没有这个技术肯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厉害了,思维清晰 我现在修机器脑子晕晕的

网友:
这个确实少见,,不过楼主同行都二百还阔以哈

网友H:
电感短路引起的掉电还真想不到,LZ厉害。加分

网友:
最烦拿我们技术不当回事的了

网友:
请问怎么截断供电后端,我是小白,不懂

txj

网友:
电感引起的故障还没遇到过,

网友I:
以后你的同行一掉电就换电感哈哈

网友:
这种没示波器不好查吧

网友:
线圈电感损坏的情况相对少见

网友:
很少修到电感的,不错

网友:
哈哈,下次估计他遇到掉电的就会去换电感了,谢谢分享

网友:
技术不错,这个故障不少见,只是电感大家以为导通就是好的,其实还有个感值的问题,感值不够会过载保护。

网友:
哈哈  把同行惊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感短路引起的掉电还真想不到,LZ厉害。加分

你确定楼主的故障是电感“短路”引起的掉电

网友:
这种现象多数为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你要说哥收的是技术的钱,不是配件

网友:
楼主技术确实厉害   值这么多钱

网友:
楼主能说明一下这是电感值变化造成的还是电感短路,或者其它方面造成的啊!

网友:
没示波器这个故障就不好测试了

网友:
太感谢了。以前也约到过

网友:
电感引起掉电的真的还没有遇到过!有示波器找问题还是很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怎么截断供电后端,我是小白,不懂

描述有问题,应该是截断后级负载。

网友K:
其实最气人的就是同行讲价的,做维修成本虽然没几个,但技术才是饭碗。本来给的价格都不高,为了自己能多赚点,就压低维修的价格,有的时候,同行赚的差价比我们做维修的赚的都多

txj

网友:
会不会是电感虚焊了

网友:
这技术牛逼,也很会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其实最气人的就是同行讲价的,做维修成本虽然没几个,但技术才是饭碗。本来给的价格都不高,为了自己能多赚 ...

在维修界,这种现象不少见,拿到第一手货源的,利润往往比我们高得多。

网友:
这种自己修不了 又出不起价的同行不要也罢,

网友L:
嗯嗯,技术可不是捡来的。。。。。楼主说得好。。。

txj

网友:
威武解气  向大神致敬

网友:
简单?没有那么简单。都是苦学来的简单。技术无价。

网友:
真的没换过电感,修过好多掉电的,有几台机真的没修好。。

网友:
楼主,厉害,我也讨厌这样的同行,还有的客户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有一台 E425 类似的故障。换了D95280 能用一段时间。现在开机掉电。随机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感前端一直有脉冲波    经电感后端出来就没了  所以是电感有问题

哦,楼主是先装上电感,打波,在去掉电感,打前级的波,然后发现真理的。

网友:
这种同行也是够了

网友:
会用视波器真好

网友:
这示波器6啊

网友:
对最烦这些拿技术不当回事的人

网友:
这故障还真不好怀疑啊,用示波器就是不一样,估计你那个同行以后遇到掉电就先整电感了,呵呵

网友:
学习了,确实是技术活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感觉楼主还是比较牛叉,技术就是硬道理!不过像我们这行的,就怕同行杀价拉价格就不好了!

网友:
感觉你这同行不行么

网友M:
同行以后掉电都要换电感了,一个不行几个全换了

txj

网友:
已加分,长见识,一开始我以为是会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最烦这样的客户了   电感坏 还真少见

网友:
不懂还讲价的同行最恶心

网友:
好厉害呢 碰到的好少。。

网友:
又一次碰到个客户说机器坏了我一看主板上电掉电,直接报价200  客户当时就急眼了 你就拆开点几下你要收我200  开玩笑呢哥们。 我就给你30块钱你给我弄吧,我就呵呵两句摆摆手

网友:
你同行看见这帖子心想妈的我又当了一次背景

网友N:
原理上来说不是太容易理解。判断电感坏的理由。

txj

网友:
电感还真不容易坏,同行技术不够硬还真解决不了,加分了

网友:
  第一次 见到大电感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嗯嗯,技术可不是捡来的。。。。。楼主说得好。。。

在别人眼中,技术是越来越不值钱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同行以后掉电都要换电感了,一个不行几个全换了

说不准他会去买示波器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原理上来说不是太容易理解。判断电感坏的理由。

我的思路是:正常机子,电感前端有脉冲波,电感后端就会出现平滑直流电压,而现在,电感前面有脉冲,后端却无电压,又不存在后级短路,所以就换一个电感上去。

网友:
这个厉害 波波玩的好就是一样

网友:
很少见,我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楼主高手,加分了

网友:
示波器学习中,看到使用示波器666的,简直膜拜~

网友:
遇到过电感内部匝间短路的故障 记得是修一台法院用的身份证认证访客机器 就是5v的电感 量了是通的 就是电感后级瞬间有电 保护了  找代用的板子没有 24v变12v 5v双输出   反复搞了一天 找个类似大小电感换了就好了(反复焊接过,不行)

网友:
有示波器还会用示波器就是牛

网友:
修机不但要有经验,还得靠技术!楼主的判断不一定等于只要掉电,大家就去搞电感,这并非维修员,而是混混!大家要学习楼主的技术与经验,而非捷经………………

网友:
维修8年多了·还真没见过电感坏的··只是听说过···给你加分了·

网友:
老司机  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技术牛X,这种故障说起来简单,修起来难,估计会干倒一批所谓的同行。

网友:
换不换件是哥的本事 欣赏这名话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见这东西引起,是件不良了吗

网友:
好像没遇到过大电感坏的机器 老款示波器 打不出来的

网友:
为楼主赞一个。/
我们维修。是以技术定价的。
那些以芯片本身定价格的。,去你吗的。  什么一个电阻多少钱一个电容多少钱。 尼玛你能找出是哪个出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说不准他会去买示波器呢。

我也想去买个,但又不会用

网友:
电感是不是已经导通了  导通还会有这样的故障 真是头次看到 维修真的什么都会有

网友:
180,学了一招,值........下次他会好好检测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的思路是:正常机子,电感前端有脉冲波,电感后端就会出现平滑直流电压,而现在,电感前面有脉冲,后端 ...

思路是这个思路,没有示波器能确定吗?我一般遇到这个问题都是先换滤波电容,电感还真没考虑过,看来以后得注意

网友:
(好,马上去测3.3V电感前端,掉电时脉冲波同样一直工作)   为什么楼主根据这个就可以判断是电感有问题?可否讲讲?

网友:
电感掉电很少见

网友:
同行怕是下次一直要去搞电感了

网友:
这种真的是示波器技术啦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加分

网友:
楼主牛逼 ,有示波器还是好修

网友:
估计没示波器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一下就锁定电感掉电,楼主很是厉害啊,工厂的把

网友:
有示波器还是比较好,直观

网友:
学习了,这故障确实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感前端一直有脉冲波    经电感后端出来就没了  所以是电感有问题

应该是电感后端没有波才是正常吧。它这个是有杂波,排除电容就是电感问题了,可能是匝间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同行以后每次遇到掉电都要检查下电感了

哈哈哈    每个电感都换掉

网友:
可以的,小伙子,你像我一样这么可爱

网友:
电感一般很少出问题。

网友:
厉害厉害示波器用的这么好

网友:
这样的同行就要这样对他 技术不咋滴还冒充大个,老是说小毛病小毛病的 自己还修不好。。顶楼主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真修不好

网友:
下次估计他遇到掉电的就会去换电感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厉害,我修了这么多年几千台机器都没遇到一台是电感故障的。。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横少见,应该是电感短路了

网友:
电感坏的确实不多。

网友P:
电感坏的很少见。谢谢分享。

txj

网友:
电感一般不怎么会出现问题吧

网友:
还没见到过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电感坏的很少见。谢谢分享。

老朋友潜水好深啊! 这故障很少见,可能与近年元件质量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O:
在别人眼中,技术是越来越不值钱了。

别人可以这样认为,但我们做维修的不能这样看噻,这是我们端饭的手。

网友:
技术是可以,同行很伤人

网友:
的确有些电感的问题, 不好发现

网友:
论坛找不到 第二个 相同问题

网友:
老司机,从来不走弯路。。

网友:
楼主好样 没给维修技术员们丢人 ,我也最讨厌这样的人, 当我们技术 一毛不值的样子

网友:
一般电容引起掉电的比较多见,电感引起的还不多见,楼主技术牛!受教了。感谢好贴!

网友Q:
修了这么多年机器,掉电都是电容坏,要不就是升压坏,芯片坏!反馈不良,电感.....这个真是第一次见啊,给楼主加分这个没说的,精华理所当然!这个应该是传说中老师在实地讲的“储能”不良了!我修过一个掉电不频繁的是进水了,电感引脚快断掉了,故障很明显,这种没有进水的给我修我是不会考虑电感的.

txj

网友:
我都没示波器的修这个问题估计得修半天了

网友:
我是来听故事的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修了这么多年机器,掉电都是电容坏,要不就是升压坏,芯片坏!反馈不良,电感.....这个真是第一次见啊,给 ...

我也第一次碰到这故障,看后面直流无毛刺,所以最先排除了电容,然后就相当然地去换电感了。不明觉厉。

网友:
楼主,这是说明型号示波器好神奇呀,我想买一部

网友:
老朋友,这个故事不好听,赶快注册才是真。

网友:
难得一见啊的电感故障      只记得老早先有电感漏电加点502胶水好的

网友:
抓波高手啊,技术可以啊!!!

网友:
NB电感引起的掉电,确实学习了。

网友:
电感还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感后端,波形应该是汤平了吧,我也想不明白为何是电感的问题,平常很少怀疑电感的问题,总以为电感是不 ...

如果直接打前端与后端可以测的出?

网友:
楼主电感是导通的吗?没波是不是就修不好……

txj

网友:
没示波器这种故障 就悲剧了

txj

网友:
请问怎么截断供电后端,我是小白,不懂

网友R:
  楼主牛白  示波器用的杠杠的    很想学习下示波器使用方法 楼主指点一二呗  手头有个示波器放着不会用啊 简单的波都不知道怎么测。。。。。无语

txj

网友:
只搞过电感虚焊的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电感我们就只能量它是否通了。然后要狠狠的赞你,不能这样惯着那种垃圾同行。该收多少就收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后你的同行一掉电就换电感哈哈

以前我给同行修显示器,同行见我黑屏换灯管后故障解决了。他遇到这样的故障也拆屏换灯管,结果一不小心把屏线拆断了,来找我解决,我回话“报废”,呵呵。

网友O:
引用 网友R:
楼主牛白  示波器用的杠杠的    很想学习下示波器使用方法 楼主指点一二呗  手头有个示波器放着不会用啊  ...

基地找饼哥啊,大神就在身边,何必舍近求远?

网友R:
引用 网友O:
基地找饼哥啊,大神就在身边,何必舍近求远?

基地离我太远了啊!!  你给简单说些呗!  测滤波后的电压和测boot后的电压还要切换模式什么的吗?

txj

网友:
那同行下次遇见掉电该该电感了哈哈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秒杀同行了,电感问题引起掉电真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让同行都有阴影了  估计以后一有问题就会拆电感了  哈哈

网友O:
引用 网友R:
基地离我太远了啊!!  你给简单说些呗!  测滤波后的电压和测boot后的电压还要切换模式什么的吗?

示波器说明书上说的详细。这里大神众多,本渣男不敢班门弄斧。

网友:
波波玩不来啊。。

网友:
会了就简单,不会就难了,最可笑的是不会还觉得简单

网友:
这样的同行太多

网友:
电感掉电很少见啊

网友:
这种故障让我们这种不会用示波器的人看 确实很难搞 现在也学着用示波器看波

网友:
我也有示波器,就是不会用,哪里有学习教程看看?

网友:
180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示波器说明书上说的详细。这里大神众多,本渣男不敢班门弄斧。
看不懂 我找找看还能找到说明书不

网友:
厉害!很少遇到电感坏引起没电压的

网友:
价格都给你定好了 这同行 也少有啊

网友:
好厉害 不过不应该给同行看的吧

网友:
这个当面修的?

网友:
技术可不是捡来

网友:
厉害,也后也检查一下电感

网友:
示波器用的是炉火纯青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厉害 谢谢楼主乐于分享经验

网友:
高手,没有这个技术肯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厉害了,这电感引起的掉电,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技术牛,就是资本

网友:
楼主可以 ,学习了 基本上没遇到过电感问题掉电的,遇到的电容问题还是有的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啊 还真没遇到电感的问题 一般都是滤波电容

网友:
版主抓波功一出立刻秒杀同行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