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IBM T42不过内存维修案例

楼主(2017-04-24):
前几天接到一台IBM T42的机器,很老的机器了。为保险起见,习惯性地打各电感的对地值正常,通电触发电流跑至0.6A不动,且跳变只有两次。此时量测电压发现VCO电压未出,一般该机器1.20V电感旁的电容会造成VCO电压不出,是通病,更换此电容,VCO电压正常。
可是还是不良,电流跳变不是很快,量测主板复位3.3V正常,心想那就是内存不过啊,更换几条一代内存故障依旧,找到类似的料板换48脚的BIOS涛声依旧。没办法,找出一代内存打值卡量测系统管理总线对地值正常,数据线与地址线的对地值也都一样,心里开始急躁了,怎么可能,再仔细看内存旁附近有一排电阻电容,这应该是内存到北桥的总线,心想打值卡只可以做参考,不能做修板依据,于是拿起万用表量测对地值,发现其中一个电阻短路,

撬开此电阻,电阻阻值正常,量测发现到北桥的的焊点有短路,于是上BGA焊台将NB(RG82855PM)取掉,不短路了,从料板找BGA植球焊接好,为保险量测相关的对地值正常,心中暗喜,触发电流呼呼地上去了,跑码卡跑至60,熟悉的IBM LOGO出现了,至此此机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