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主板 风扇狂抓

楼主(2017-04-24):
昨天接的机器    蓝天的主板  版号;P150SMMB-0E   开机后一会风扇狂转  键盘上面三个灯  一起闪 风扇一直狂转  BIOS里风扇一样狂转
   不是扇热的问题    怀疑BIOS问题   找到几个  刷了没用    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刷原厂的,或者合成以后的

网友:
风扇反馈信号

网友:
蓝天的好多桥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原厂的,或者合成以后的

他这个没有品牌,蓝天主板,原厂bios在那下载啊?

网友B:
还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C:
上了独显没?这机器不上独显,独显坏,独显温度读不到都会闪灯报警,自动关机的了。一般是管显卡电源的双mos小管子或读显卡温度的SMB总线电平转换MOS挂。图纸大把很容易找到,这机器不难修的

网友:
是不是得刷分离bios?

网友D:
这机器根本不是bios问题。显卡本身坏,6脚温度7002 小MOS管 还有一个与门6脚mos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了独显没?这机器不上独显,独显坏,独显温度读不到都会闪灯报警,自动关机的了。一般是管显卡电源的双mo ...

我没上独显,他也关机,一会我找个图纸按你的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根本不是bios问题。显卡本身坏,6脚温度7002 小MOS管 还有一个与门6脚mos管

不上显卡还是这样,会不会和显卡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BIOS的问题吗

还没解决,论坛上说bios,下面有俩位大神说这机器显卡板容易出问题,没找到显卡板图纸

网友F:
会嘀嘀嘀报警把,不认显卡会风扇狂转掉电,读取不到显卡温度会风扇狂转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嘀嘀嘀报警把,不认显卡会风扇狂转掉电,读取不到显卡温度会风扇狂转掉电。

对,是这样,你有显卡版图纸吗?我测着供电正常,一个1.35俩个0.8

网友:
两个BIOS一起刷一下看看

网友G:
这个是原厂的,但是是不是跟你的一模一样就不知道了,里面两个BIOS,一个2M   一个4M  一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原厂的,但是是不是跟你的一模一样就不知道了,里面两个BIOS,一个2M   一个4M  一起刷

是p150smmb-0e吗?

网友:
我只能说适用于P150SM,应该可以,你试试嘛,反正都刷很多了,不在乎多一个

网友:
不是Bios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没上独显,他也关机,一会我找个图纸按你的试一下

不上显卡100%会报警掉电啊,这个没啥悬念。你要做的是尽快进系统看看能不能发现独显存在,有独显的话就查独显温度读取smb总线的那个电平转换的mos了,一般直接换掉就ok。没发现独显的话先想办法换一张OK的mxm独显进去看看情况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显卡100%会报警掉电啊,这个没啥悬念。你要做的是尽快进系统看看能不能发现独显存在,有独显的话就查 ...

这个你有图纸嘛?是那个mos管啊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   进系统风扇就狂转     过2分钟就断电  3个灯一次闪     显卡供电有0.9      不知哪里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上显卡100%会报警掉电啊,这个没啥悬念。你要做的是尽快进系统看看能不能发现独显存在,有独显的话就查 ...

mxm接口的显卡都太贵了有没有便宜的亮机卡方便测试的

网友:
这是显卡供电问题,重点检查下MOS管和芯片VIN脚电阻有没有变质。

网友I:
是不是得刷分离bios

网友:
跟神舟的很像 可能显卡供电

网友J:
其实 你可以排除最基本的, 风扇狂转 你为什么不换个风扇呢   我之前就遇到过 ,修了老半天      结果换个风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mxm接口的显卡都太贵了有没有便宜的亮机卡方便测试的

K610m 200左右,K2100m 500左右,还有GTX765m 也是500左右

网友K:
先备份BIOS,然后合成

网友:
、这个跟BIOS没多大关系,你这个应该是未来人类,刷原厂BIOS就变成蓝天电脑了,一样报警闪灯掉电,然并卵用。22楼说得靠谱,还是查下是不是显卡温度读取不到的原因。

网友L:
看起来22楼这位兄弟应该是修好过这个型号故障的,你多问问他,预祝楼主早日修好电脑,发篇经验贴到论坛上来。

网友:
刷一个bios 绝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 你可以排除最基本的, 风扇狂转 你为什么不换个风扇呢   我之前就遇到过 ,修了老半天      结果换个 ...

不只是风扇狂转啊,还掉电,和上面有几位说不是别显卡情况一样,三个灯闪烁

网友E:
哇,我是求助啊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先备份BIOS,然后合成

我估计是没用了,感觉可能是显卡板的问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起来22楼这位兄弟应该是修好过这个型号故障的,你多问问他,预祝楼主早日修好电脑,发篇经验贴到论坛上来 ...

我也想修好啊,这个显卡板没有修过,也没有图纸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供电是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先备份BIOS,然后合成

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得刷分离bios

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
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哇,我是求助啊大哥

咳咳,刷个分,理解一下兄弟,穷的没裤子穿了

网友(2017-11-04):
Q22坏了啊 。你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