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9 内存复位PCB断线

楼主(2017-04-24):
板号:ZQH
  故障:上面的内存槽无复位上内存测试灯座

发现内存测试灯座RESET灯异常,测阻值,为0.明显断路

点位图上找到相连的测试点

万用表测试相连的测试点

也是断路

因上槽DDR3_DRAMRST#的线是从内存槽30脚前移大概1-2厘米处直接过孔至PCB背面到CPU。而下槽是直接从内存槽内部过孔(排除下槽PCB处引起的故障)。
所以,由此判断为PCB短线引起的故障。

难道就这么简单吗?
-----------------------------------------------NO,NO.NO-----------------------------------------------------------------------------------
其实我写这篇帖子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各位在处理此类故障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过孔穿线一定要注意地方!!!!!!!!!

原来的过孔处,旁边极有可能有其他信号线

做好后,内存复位倒是有了,但是上槽依然不显示(并且电流0.9左右掉电,反复重启)。

打灯座发现DQ20 不亮,RESET灯正常。(此处没图)

正好40脚处于内存的数据、地址线

把刚刚补得线全部拆掉

既然是因为内存30脚过孔导致的DQ20断线,那把DQ20的断线处找到,补上即可

网友A:
修板层中间的线路我还没搞过-----担心会把会把板层中其他线路搞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板层中间的线路我还没搞过-----担心会把会把板层中其他线路搞坏!~~

注意点 就好。

网友:
线路我也没搞过 高

网友B:
楼主,断线不是无穷大吗?怎么你测的是0.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断线不是无穷大吗?怎么你测的是0.几?

是无穷大啊
. 是打错了

网友:
果然是高人

网友:
看见挖孔就疼痛

网友:
这样都能修  大神。。。板层的不敢动

网友:
这都可以 ,,服了,,还没修过半层内部呢,,有空要拨开看看

网友:
挖洞,打洞,筑巢,张总修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好牛的大侠

网友D:
厉害,都扒了一层皮啊。,

网友E:
板层挖开,这个技术含量高,楼主经验也丰富 佩服,另外楼主还买了是么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无穷大啊
. 是打错了

哦,原来这样,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层挖开,这个技术含量高,楼主经验也丰富 佩服,另外楼主还买了是么假负载

内存带灯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都扒了一层皮啊。,

不扒皮,就没法修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学习了,还能给pcb做手术。

网友:
刮骨疗伤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