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 固始新宇智能科技维修之 联想g400笔记本 进水 不显示简单维修

楼主(2017-04-24):
维修地点:中国 信阳 固始
维修时间:2017.4.20
维修人员:阿虎
维修故障:进水 不显示
维修天气:晴天板号:la-9631p

....................................................我是分界线......................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正题,接机省略.....拆机省略.......板号 LA-9631P 仁宝代工的,客户说不显示,接可调电源发现电流0.23左右不动,应该是cpu供电未出导致,开单,留机器检测,客户走后,拆开发现进水导致的,既然是进水先处理 进水的部分,此处省略半小时,进水的原件都处理完毕了。。。

       在上电测试发现电流故障依旧,还是电流0.23左右不动,首先测量,各大大电感电压,基本都正常,唯独没有cpu供电,cpu供电芯片用的是isl62883c 位置号 pu801 先检查主供电 19v正常 然后在查vccp  25脚 发现电压只有3.0v左右 明显不正常,打阻值正常,问题找到,追查来源,发现来源是由u38 转换来的 下面看图:

      通过测量发现,u38输入正常,输出不正常 3.0v左右有点偏低,发现u38 4脚电压不正常,通过测试发现是p646和r649 阻值异常导致 料板上 拆一对电阻过来后,在上电发现电流上去了,外接显示器已经亮机。。。接内屏一样亮机....

小问题 欢迎抛砖.....最近没什么可发的 随便发一个案例

网友:
p646和r649 坏

网友:
已加分点赞

网友A:
楼主,我是小白,看到你截的图纸,那问下,susp正常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B:
今天修天一台联想G575,和这故障基本一样,就19V 的上拉电阻无穷大了

网友C:
问题不大,思路明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是小白,看到你截的图纸,那问下,susp正常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你逆向思考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不大,思路明确

最近没怎么修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天一台联想G575,和这故障基本一样,就19V 的上拉电阻无穷大了

那你也捡到了

网友:
感谢加分哦

网友:
是啊  但是处理进水的部分 处理了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逆向思考下就知道了

低电平,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