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多重故障维修,千万不要错过啊!!附上亮机快的BIOS。

楼主(2017-04-24):
今天闲来无事,正在发呆的时候老板给了我一台机器,说让我看看什么问题,接上可调电源看了一下000,心想应该很好修,迅速拆机,此机板号为LA-8952P,来张正反面,首先目测全板有没有进水之类的,发现有2个管子好像没有,打开图纸后确定了是被拆了,管子是待机3V的上下管,先不管了,打全板大电感阻值再说,除了待机3V(短路了)的阻值不正常其余都正常,仁宝的短路还是很好判断的,隔离点多,呵呵 ,先断开待机3V的隔离点,确定是后级短路,一个个断开隔离点后还是短路,只剩下几个断不了的,先查二极转换管U54吧,一量发现两端都是短路,那么基本可以判断桥挂了,直接上BGA伺候,取下来后U54的S极不短了,但是D极还是短路,再次追查发现还有EC没有排除,此EC型号为9012(自带程序),毫不犹豫的干掉EC,这下不短了,接下来就是把管子和EC补上,桥先不着急,EC到桥有跳变了再装上去,量了下待机3V不短路后再把之前断开的隔离点连好,居然发现还是短路,好吧,还有短路的地方,最后断到J15的时候不短了(给网卡供电的),先忽略,接上可调电源还是000,没有3V和5V输出,我修仁宝的板子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去量保护隔离管的G级,一量果然发现问题,G极居然有18点几V,肯定不正常,此机要过保护隔离G极是需要低电平,直接查PACIN和ACON,找到PQ307量5脚的时候有3.3V,经验告诉我PACIN有3.3但是不过保护隔离那就是其中有一个隔离管坏了,相信这个大神们都知道吧,PQ302击穿了,更换后G极电压为8点几V正常,再量3V和5V还是没有,好吧,居然还没完,查待机芯片(8205)的条件,16脚供电正常,13脚总开启正常,8脚和17脚的线性却没有,断电打值3V线性居然短路,3V线性短路一般是EC容易坏,EC是我刚换的所以排除掉,那就先排电容拆了,还是短,那就是芯片坏了,换芯片后待机3V和5V正常,接上开关查EC到桥的跳变信号,当我按下开关的时候灯亮了,EC到桥的信号也有跳变,那就上BGA上桥吧,桥的型号是J8C的,换好后再按开关电流跑到0.9左右无跳变,换了一根内存也没用,按时序来吧,供电正常,时钟我一般放到后面量的,跳过量复位吧,复位居然只有1.1V,那么要么就是我桥没弄好要么就是有东西把它拉低了,后来一想,网卡不是短路了吗?平台复位也到网卡的,直接拆掉网卡后复位为3.3正常了,但是看电流只跳变了一下,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6系列以上的桥换了之后会亮机慢,就再等一等,等了一会屏亮了,我看论坛没有解决亮机慢的BIOS,自己就合了一个,传上来分享给大家,最后补上网卡芯片解决。文采不好,各位看官见笑了,发贴太耗时间了,大家不要忘了给我加分啊支持一下啊,谢谢大家!!!

 会员10288742元2022-12-14 21:41

网友A:
为什么发完是这样的?一句文字下面一个图片怎么弄啊?

网友:
那个改ME的BIOS传错了,不好意思,这个才是

S400 板号:LA-8952 REV:1.0 独显 4M 修改ME。。.rar

网友:
3V一路全死光了

网友B:
网卡被雷打了?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支持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9890看这个贴子  你就知道怎么发贴了

网友:
我的经验是35V短路烧掉后就不修了,因为会烧很多东西。还不一定修好。又报不上钱。

网友:
呵呵呵   修的还可以,还不会发贴啊

网友:
问题真多啊,理论上仁宝的点火回路不会烧的那么严重

网友:
大清早就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多故障也得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被雷打了?

没有,二修的吧,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9890看这个贴子  你就知道怎么发贴了

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
维修过程很复杂。楼主有耐心

网友:
谢谢正需要BIOS谢谢了

网友:
有价就修,至于那些不把我们的技术当技术的,换板爱换不换,感谢分享,耐心修机,还耐心发帖

网友:
技术真好啊 思路好明确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发完是这样的?一句文字下面一个图片怎么弄啊?

要排版   图片上传后要拉到帖子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发完是这样的?一句文字下面一个图片怎么弄啊?

建议下次发帖把字改成大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排版   图片上传后要拉到帖子中

我没发过啊,现在知道了,下次注意了

网友:
这个机器坏得就是多

网友:
解决开机慢是可以刷BIOS解决,不过论坛上有些BIOS刷上开机快但之后半小时自动掉电

网友E:
楼主会刷kb9012的EC  BIOS?怎么弄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会刷kb9012的EC  BIOS?怎么弄的?

论坛有教程的,在键盘上找到对应的脚位,接好线直接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教程的,在键盘上找到对应的脚位,接好线直接刷就行了

那我收收教程  谢谢了

网友:
这就是坏一片啊    难修

网友:
3v 短路  集成U 的 测都不想测了

网友:
发这么长的文章,你打字不累,看着都累

网友:
大折腾,,,有耐心

网友:
我看着 都觉得复杂,别说修了 楼主666

网友:
维修过程很复杂,我看的也复杂

网友:
技术好 思路明确:aiqian:

网友:
搞维修的都不容易啊

网友(2017-09-12):
说实话,仁宝的点火回路跟闹着玩儿似的,什么都保护不了,总是一烧烧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