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掉电维修

楼主(2017-04-24):
                                                                               联想G460 掉电维修
机器型号:联想G460
板号:LA-5751P
版本:REV1.0

故障现象:待机0.007触发到0.626掉电。
   待机电流:
   故障电流:
      机器是送修的,拿来的时候说没有CPU供电,说开启都在。叫赶紧帮看看,客户催的急。
我接过板子,观察了下是进水,板子上腐蚀的地方已被处理过,看到这个电流,还是顺手测了下CPU供电,实测无电压,既然EN都在,芯片周围又没进水,直接上示波器看看有动作没。
示波器观察上管G极动作发现敌情:
       这种现象和没装上管一个鸟样啊,看了下,mos管有点腐蚀料板直接更换。
       再次上电故障一致,测BST1  BST2 相关电路均正常,当扫荡到上管D极时发现敌情,
电压时有时无,有时能测到个17V左右的样子,公共点电压导致?
实测公共点电压稳稳的19V,再回过来,测CPU_B+电压时有时无,仔细观察发现敌情,PL1地部腐蚀断线了。
果断从料板上找个直接更换,再次按开关电流一路欢快的跑了起来,送修机器无屏和排线外接不显示,这机器得切换,插上USB键盘大小写灯可以正常切换到此修复。
维修结束,路过的欢迎拍砖加分。

post_deleted

网友A:
感觉像捡钱一样,证明楼主技术好。

网友B:
你这修机的速度真是没话说了 ,小弟也不拍砖了 直接加分,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捡钱一样,证明楼主技术好。

细心点而已

网友C:
这个钱看似捡的容易,需要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钱看似捡的容易,需要经验

路过加分。

网友:
这个电感找的好

网友:
楼主不上散热片 不怕烧CPU吗

网友:
一 看 二 莫  三 吻   三大要素 都有用

网友:
技术可以啊  修的挺快

网友:
技术好 细心 高手的必备条件啊

网友:
修这板确实要细心一点,很难想到D极19V输入有问题,进水机还是很考验人的

网友:
有时候就是那么简单。有时候。到死都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修机的速度真是没话说了 ,小弟也不拍砖了 直接加分,佩服佩服

直接加分,直接加分

网友:
先加分 等会再看  也要学点笔记本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修机的速度真是没话说了 ,小弟也不拍砖了 直接加分,佩服佩服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