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WLED飞利浦显示器背光一闪即灭!

楼主(2017-04-25):
前言:此贴为本人第一次发帖,为了维修工程师认证,临时抱佛脚,呵呵!平时都是来这儿找资料、取经的,哎~~!此机器修复好几天了,好多都记不太清了,没说清楚,望见谅!

显示器具体型号记不清了,拿到机后第一反应就是过流或过压保护了,迅速拆机,经观察,未发现明显烧毁痕迹,查看背光芯片型号为OZ9998BGN,马上百度找到该芯片的脚位功能说明,发现3脚过压保护脚,门槛电压2V;9脚供电脚,10脚LED开路、过流脚,电压为0.3v...用万用表测量各脚电压基本正常,但是为什么还要保护呢,头大,于是想去保护,看别的帖子说把14脚接地就行了,但是又说不稳定;算了怕返修,还是老实的查查吧,既然电压基本正常,那就测这几个脚外围的电阻,看是否有电阻偏小,引起电流偏大,过流保护了,找了一份OZ9998BGN芯片的应用电路图参考维修,还别说运气真好,芯片10脚外接的100K电阻好像只有50K了,由于在路测偏小可能是好的,就取下来测,还是50K左右,于是就换了一个100K的上去测试,背光不灭了,兴高采烈的装好,通电都还是好的,当插上VGA信号源时,背光突然又灭了,等一下又亮,如此反复三四次,就不再亮了,拔掉电源,又插上又是背光一闪即灭,晕!迅速再次拆机,测刚才换那个电阻100K正常,芯片供电、基准电压正常,当万用表点在第三脚电压显示1.5V背光亮,不再熄灭,万用表拿开故障依旧,断电测(取下电阻测)上下分压的两个电阻阻值基本都正常,这就怪了,难道真是灯条有问题过压了?看迅维另一哥们说的是1.9V快到极限值了,改的分压电阻,使其电压降低,好吧,在网上找了一张图好像输出电压是38.5V左右,原分压电阻分别是1MΩ和39KΩ,分压算出是1.445V,我把39K的电阻换成了33K的,分压算出是1.23v,上机测试正常,装壳测试3小时左右一切正常!中间省略了部分过程,其实是39K电阻性能不良,后来变53K左右了!

网友:
中间省略了部分过程

感觉 真个过程是最重要的
要是配图说明 更换脚的 元件位置 就更好了

网友:
这技术牛,没有扎实的理论知识修不了

网友:
如果配上图,谁都能看明白就更好了!

网友:
我也想配上图,可惜机器已经交客户了!当时也没拍照,看迅维网主页的维修工程师认证倒计时才心慌,不是开玩笑的,哎~!看来愚人节果然不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