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飞刃A55D 跑99掉电

楼主(2017-04-25):
盈通飞刃A55D检测卡跑99马上就掉电。然后还是可以在上电!AMD板子跑马之后掉电的我真没有见过,测了下全板供电都正常。三线板子我遇见最多的就是BIOS问题,刷完还是一个德性,有说是当外设的,网卡  声卡  串口芯片。全拆完还是当99掉电  换个IT8758E以后故障顺利解除(写的不好还请大神们原谅

盈通 A55D Freez V1.3.zip

1.29 MB, 阅读权限: 140,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我的也是跑99,但是屏幕可以亮,就卡那了,刷了BIOS也是一样,后来就变成9C ,搞不懂找个找个芯片试试了。

网友:
是个很好的经验,加分支持

网友:
有时候 掉电故障 三板斧 更适合

网友:
前几天一片H61也是,屏幕快显示的时候掉电重启,后来也是换了一个IO好了

网友:
IT8758E这个IO确实比较容易坏,精英主板几款H61,B75同样存在过99掉电,然后自动重启。都是换了全新IO芯片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