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80 VER3.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4-25):
        又是下雨天,没什么事就发个贴赚点分,主板是同行的。型号:MS-7680 VER3.3(H61M-P23 B3),故障:不触发    目测BIOS被动过了。直接测B10,有3.84V的待机,有点偏高,这个待由U40产生,测得分压电阻R553偏大,换个10K上去,标准的3.3V出来了,但是还是不触发。大概测了一下待机条件都正常,正准备换个IO试试的时候发现U87腐蚀了,2脚悬空了没有接地,

重焊U87,5脚的3VA出来了。再点开关直接触发跑码亮机了。

我没有图纸,用点位图修的,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V星的IO  是比较喜欢虚焊 修得不错!

网友:
修的很有节奏

网友A:
5脚待机芯片虚焊导致不出待机电压3.3v,这个芯片还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脚待机芯片虚焊导致不出待机电压3.3v,这个芯片还容易坏

是的,UP7707好像是

网友:
不错,修主板一方面是技术,最重要的就是看了。

网友B:
这是IO需要的3.3V待机电压,也是个很容易坏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IO需要的3.3V待机电压,也是个很容易坏的玩意。

是的,轩辕大神

网友B:
现在的技嘉板子上IO待机也用这玩意。爱坏就好,捡钱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技嘉板子上IO待机也用这玩意。爱坏就好,捡钱故障。

请问版主,我有一块主板 富士康H81MP 来时不跑马,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论坛下了个BIOS,加焊了桥以后,不插内存时过很久喇叭会响,插内存过很久会亮,冷开机又不亮(拔掉内存喇叭还是会响),多开几次又会亮(很慢很慢的亮机,差不多半分钟),这个是桥的问题还是BIOS的问题,如果是BIOS问题你有这个合成的BIOS吗,这个板不知道富士康给谁代工的,富士康官网上没有这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版主,我有一块主板 富士康H81MP 来时不跑马,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论坛下了个BIOS,加焊了桥以后 ...

不好说,可能是BIOS的事情。品牌板可能需要合成ME。

网友:
不触发的维修有很多你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阅读权限高于 70 才能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