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80M V1.0反复不跑码

楼主(2017-04-25):
联想M3A780M的板子,大多是不跑码无复位,刷个BIOS就好了,我这个问题比较无奈

    按通病刷了1M的BIOS可以跑码亮机了(刷2M的不行),可是过一会关了机拔了电源或清一下BIOS,再开机就又不跑码了

不跑码的时候用风枪加热一下BIOS附近就又能跑码了,不知道这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人遇到过的

求指点

网友:
AMD的会不会是北桥虚焊了啊

网友:
换IO这IO要不要读取BIOS程序,果断换IO

网友A:
跳线帽的电压过低也会这样

网友:
这个可能是不是电容有微短,你具体查下bios电压,或者说观察下电容对不对,热风一来电容就差不多正常了。

网友B:
BIOS芯片确定焊接正常了?

网友:
可能是桥,可能是pcb,可能是阻容元件,这个只有查开机流程的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线帽的电压过低也会这样

跳帽电压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确定焊接正常了?

BIOS没问题焊好了

网友:
及有可能是桥虚焊了,加热BIOS周边同时,桥也被加热了,干一炮试试

网友:
这种板北桥虚焊多

网友C:
不跑马的时候压下桥看看

网友D:
拆掉BIOS,打了SPI总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马的时候压下桥看看

没有压过桥,想的只要吹下BIOS附近就可以跑码,感觉重点在这附近,所以没往那边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拆掉BIOS,打了SPI总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跑码时的1,3,7,8脚和不跑码时的1,3,7,8脚电压一样3.3左右,还专门换了一个25的Flash芯片也一样,值大概打了下400-530中间

网友:
桥容易虚焊的很11

网友:
今天上午无意中磋了下32.768K,就跑码了,然后,清BIOS.让他不跑码,再次磋32.768又能跑了,然后清BIOS让其不能跑码,测量32.768的两脚0.52--0.9--0.48--0.52,不稳定,换掉,稳定在0.48和0.5左右,现在还在测试 ,可能就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北桥空焊也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跑码时的1,3,7,8脚和不跑码时的1,3,7,8脚电压一样3.3左右,还专门换了一个25的Flash芯片也一样,值大概打了 ...

既然你说到了32.768K晶振的事情,那就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