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1909F显示器开机几分钟屏幕慢慢全黑秒杀请看图

楼主(2017-04-25):
故障如图解决方法在附件里

网友:
附件 在哪 没有看见呢

网友A:
放附件里!设置阅读权限多方便

网友:
第一张图片上的文字就是结果……

网友:
你的附件没传上来

网友:
没看到有附件

网友:
虽然你说重新插屏线就好了,但这个却很像屏坏了

网友:
说白了就是屏线问题哈哈,。

网友:
是换了屏线吗

网友:
没见到附件啊?莫非是图片上写的那些字?

网友:
有点像屏短路的现象一样。

网友:
这种也要发个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附件里!设置阅读权限多方便

图片已说得很清楚了,不用附件。

这种处理方法要看什么机器,大部分会返修。
早期的镀金处理的接口,可能会比较耐用点。

网友:
没看到附件啊!!!就是拔插屏线 就好了?

网友B:
屏线导致这种故障少见,一般花屏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导致这种故障少见,一般花屏多

是的,实际维修中,屏线不良表现出的大部份是花屏、虚线、偏色。

网友:
修个显示器搞的那么神神叨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