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间秒钟不动

楼主(2017-04-25):
麻烦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链接的视频,在BIOS下时间的秒钟停止不动,需要修改一下时间或清CMOS才走,过一会就又停止不动了。电池是好的。各位大神们,你们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是视频地址,大神们帮我看看,谢谢哈!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yNjA5OTU2MA==.html?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网友:
这是链接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yNjA5OTU2MA==.html?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网友A:
换个晶振试一下

网友B:
晶振 小电池 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晶振试一下

晶振,谐振电容,桥都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 小电池 桥

晶振,谐振电容,桥都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
这是时钟电路,这设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倒是挺有意思的,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