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 S5800 提示电源故障,亮黄灯

楼主(2017-04-25):
h3c S5800 提示电源故障,亮黄灯
1、拆机,测量1脚电压为0v 1脚为待机电压5v
2、拆开电源发现5v滤波电容故障,测试容量为4uf 应该为10v 22uf
3、更换后5v待机电压正常
上机测试正常

网友A:
一个收不少钱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收不少钱吧?

楼主是大神 好像是专业修交换机 打印机 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大神 好像是专业修交换机 打印机 电源的

it主管,兼维修

网友C:
楼主传张电源内部图就好了............

网友:
怪不得了
厉害了 老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传张电源内部图就好了............

最近忙啊 很少上来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忙啊 很少上来了吗

是的,有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点事.............

看来最近很忙的啊

网友:
这个 应该是什么电路的管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