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2.0版主板掉电一次,不重启不显示

楼主(2017-04-25):
这主板开机掉电一次就息火了,本以为刷了BIOS,75232之后就可以了,仍然不行以上是经验,那么去掉CPU看一下拔掉12V供电,故障仍然一样,说明不是CPU供电问题,正在找不到头绪,再通电,用万用表笔接触一下晶晶好了,可以开机,原来问题在这里晕,换掉晶晶开机正常

网友:
你这个掉电后是不是要断电源才可以触发,这个跟缺少供电掉电不一样。

网友:
最好把谐振电容也一起换掉

网友:
32.768K晶振也是无法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