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笔记本电脑,开机黑屏不显

楼主(2017-04-25):
联想G455笔记本电脑,开机黑屏不显,电流到2.6-2.8A左右稳定。
  1、更换内存,拔掉,电流不变,依然不显。
  2、拆机,裸板开机电流上升到1.3A-1.4A后稳定不跳变,加内存电流不变
      求大师指教!!!!!!!!!!!!!!!!

网友A:
楼主发错板块了吧,你应该发到笔记本维修板块,这里是主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错板块了吧,你应该发到笔记本维修板块,这里是主板维修

好像是的

网友:
外接显不显呢

网友:
已经修好,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