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11310-1 LSS-1 MB 终极维修,重启,掉电 bios

楼主(2017-04-25):
言归正传,前前后后大概修了有40台E49了,总结下这个机器的三大故障:

  1,不触发,可调电源0.04A,这种情况一般是5V电感短路,阻值在14-50都属于短路,正常值在110-130左右,故障是CPU供电的玻璃管子坏了,解决方案,拆下客户原装cpu,找一个坏的二代或者三代的cpu放进去,在5v电感使用烧机大发,5v  2a即可,摸出那个晶体管发烫换掉,不装cpu也能烧,DS短路,可能就烧不出来的,最好是装个cpu上去,附图:

2:触发电流0.3,这种属于cpu供电没有,一修机器可以考虑刷个bios,刷好的几率不大,这款机器bios坏的很少,等下附上bios,好机器备份,修改过ME,秒亮不会出现显卡驱动感叹号,刷了bios无果,只能更换CPU晶体管,

3:触发电流0.8-1.0有跳变,但是还没到亮机就重启了,反复电流跳变,拔掉内存不重启,或者是LOGO掉电重启,或者是滚动条重启等,都是cpu供电的问题,根据实战,刷bios好的几率非常小,首先拆掉集显供电,这款机器,没集显供电也能显示,只是亮机时间大概比正常慢个8秒左右,肯定是能显示的,也能进去系统,打不上集显驱动而已,不重启掉电了,更换集显玻璃管,还不行,就一个个替换玻璃管,经验之说,排除集显,干这个管子。

   bios在二楼,骗点下点分!

 会员7129482元2022-11-3 12: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焊接玻璃管,温度无所谓,我都是开到450度去吹的,大概10秒吹下来,不会坏的,购买此芯片,TB不 ...

集显独显都通用,集显也可以放心刷

网友:
饼锅都加分了,我也要加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厉害 说的很详细啊

网友:
楼主经验好啊   感谢分享

网友:
菜问一句,楼主说的玻璃管就是场管吧?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到位

网友B:
这种玻璃管 耐温度不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玻璃管 耐温度不高把

玻璃管个人觉得比较耐高温,曾经三个都加焊,推动了,还能显示,换下来,重新直球还能在装回去的

网友:
E49 CPU电压多少,我的是0.67v刷写bios无效

网友:
PP4401无供电, cpu供电芯片是哪个

网友:
经验呀,值得分享

网友:
经验啊…谢谢分享——给你加分了……

网友:
就是要这样的帖子  这样才有意义  新款的供电很多都没有上下管   估计这个玻璃芯片坏的多    多备点     只是不知道这样的玻璃芯片是否通用

网友:
这对于小白是好东西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东西容易焊挂;额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到位,值得学习。

网友:
便宜的玻璃管平均5个有一个好的就不错了

网友:
修那么多了  ,经验丰富啊

网友:
玻璃芯片很容易坏的

网友:
感谢迅维 感谢发帖楼主  都是经验

网友:
这个我修到很多了,都是集显供电的玻璃管坏了,不过有一次失手了,可能买的芯片不好,换上去不亮,最好是找旧板上去拆

网友:
现在买的芯片好多都是坏的,假的,以后多收点废板回来好了

网友:
楼主直玻璃芯片是用的锡珠还是锡浆啊?   有钢网吗?

网友:
总之一句话,都是玻璃晶体惹的祸..........换...........

网友:
还没换过玻璃管子

网友:
这种玻璃管子不是很好换

网友:
你这BIOS E49G机器可不可以刷,版号是一样的113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