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0VP进不了系统的维修

楼主(2017-04-25):
PE某些版本进得,但装系统无效 还没出四色界面就报错 安全模式一样

拆机发现显卡电压没出 上下管没短路 UP1661P 没有资料
后来从另一片ASUS料版发现显卡供电同用外形一样的芯片 大致量下脚位差不多一样 印字op=fe rt8813a
换上后电压出来了
开机正常
那么在X450V上 UP1661P RT8813A可以代换

网友:
牛啊  显卡都能引起系统安装不过

网友:
没蓝屏 卡LOGO吗

网友:
直接报错WINLORD.EXE 硬件更改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向大神学习之

网友:
能亮机的故障往往比不开机的复杂,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这芯片备的少啊

网友:
遇到过差不多的情况,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厉害 这都能找到代换的

网友:
楼主细心,换我就先一顿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