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灵越14-5448 LA-B012P进水修复

楼主(2017-04-25):
此机拿去售后,售后检测说人为故障,进水,不予保修
直接拆机,怕新手无从下手,下图做个指示:

左右两侧各有一颗螺丝,用手扣开中间指示位置就可以拿下后盖。

如上图所示,继续拆下电池螺丝,拿下电池,继续拆解!
拆键盘,跟其它机型无异了,后面的拆解都很轻松了~~

上图看下主板情况:

这个好像是看不太清,发个局部放大图片:

呃~~烧的好严重,不知道能烧坏几层!!!
看起来要很难搞....测下PQ703 D极对地短路,太正常不过了,烧成这样!
不管了,先处理一下这里吧

处理完,还有烧焦的地方,先测下阻值,36呃~~,不行啊,没处理好
测下中间的铜皮,对地值零,不知道笔记本是不是四层板
一般都是上下面是信号,中间两层一层是供电,一层是地线
也许这第二层是接地吧,不考虑那多了,继续好好处理下吧

红圈边上都是绝缘层了,眼尖的同学可能看到上边有个小铜线,
那个肯定要弄掉滴,再次打阻值,700多,总算正常了
把拆下的场管测一下,也没什么问题
只是不知道这里是不是缺什么元件,头疼啊
对了,我们有万能的淘宝,去查下主板,哈哈,图还都挺清楚,嘿嘿

这是在宝宝上截的图,嘿嘿,目测都接到了场管的D极
没错的话, 应该是两大一小,应该是主供电的滤波电容

看下图纸,也确实没什么,那就不管了,先把场管焊上,涂上绿油

效果还算可以,摆放位置换到了边上,上管的S极和控制极只能是飞线了,想办法飞顺当点吧,没有它法。

终于大功告成了,再测一下D极,值正常,跑了一遍主板上的各大电感,没有不正常的。
但还是不放心,怕主板哪个地方还不正常。
我修机一般情况下修短路,都是先把电压调到正常值,然后把电流调节的两个旋钮都调到最低,就是咱们常用的”烧鸡“大法了,
此时电压当然也会降0V,然后电流一点点的往上加,这么做,主要是怕真的再有短路的地方,把故障范围扩大
自我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上电,一点点给电流,看看能不能出待机电流

电流0.01。。0.02。。0.03。。0.04。。0.10。。0.20。。0.25。。
大爷,还哪有短路应该,唉,这样的机器,只简单能弄好的真少。。。。。。

记得刚拆机的时候,电池充电芯片,在烧焦位置的背面,那边看起来挺正常,就是有些发毛
直接用酒精刷干净了,还是先注意下这里吧,目测看不出哪个件坏了....
摸下充电芯片也不热,还是测一下吧,测下供电

电容PC710电供电,什么鬼,一测,直接短路,汗!!!!!
我只能是期待充电芯片没坏,要不还得订芯片。
看下图纸,VIN经过一个10欧电阻给芯片供电,看来是进来值就不正常
一般短路都是主供电短,从来没查过电源口,呃~~
仔细看看,电容两边引脚发黑,摘掉以后值恢复正常,换上一个,正常

再通电测试,待机正常0.04
应该是没啥问题了,直接装机,开机,电流0.04...0.58....0.69....0.79...0.68...
嘀。。。嘀。。。嘀。。。嘀。。。嘀。。。这声音报警还挺粗旷,像个男人。
呃,这是什么鬼。。。。。,
没想那多,直接换内存。。。。。。开机,总算亮了

机器算是好了,可是主板坏了,内存也坏了,确是没想到的,不知道是被人换了还是怎么回事
顺路提取BIOS U2302,TL866编程器提取,好压压缩
这个图是提取完程序焊回来的,焊的有点歪

网友:
不错搞好多少钱,又发了一笔

网友:
烧的不轻!

网友(2017-05-25):
终于找到个bios了 下载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