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一帖解决所有6、7代U,100、200系主板,NVME固态装WIN7所有问题!

楼主(2017-04-25):
一帖在手,装机无忧系列。大家都知道现在INTER和微软联合淘汰WIN7系统,但是WIN7依然占据着最高比例的市场
随着硬件的不断更新,现在好多都不支持WIN7了,这就比较尴尬了。

可能大多都遇到过吧,一般都是新配置装WIN7,装完USB接口用不了,鼠标键盘也用不了,就算你想用驱动精灵也没法了
还有就是没有独显的7代U机子装完WIN7没有集显驱动,再者就是渐渐普及的NVME接口的固态硬盘,NVME SSD的驱动不安装或不正确安装所产生的问题更为直接,做好的系统启动即会蓝屏或无限重启,场面特尴尬。
一切都是拜万恶的微软所赐。所以特开此贴解决以上所有问题!

一样一样来说,先附上7代CPU集显驱动,供小伙伴使用,下载好给装完系统的机子单独安装驱动即可。
下载地址:链接:http://pan.baidu.com/s/1o7TIieQ 密码:8n54

然后就是USB3的问题了,WIN7默认不支持USB3,WIN8和10是支持的。随著Intel的Skylake平台到来,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按照正常方式装不了Win7,Skylake相比早期的规划方案, 增加了对USB 3.1接口的支持,因此将不再支持原有的EHCI主控,变更为最新的XHCI主控。这一变动导致在安装Win7的过程中会出现USB接口全部失灵的状况,不仅无法使用USB键鼠对安装接口进行操作,同时系统也无法读取U盘中的安装档。
若透过sata光驱使用光盘来安装Win7系统,由于Win7并不包含 USB3 的驱动,所以就算能让你安装进桌面,最后还是会因为缺少USB3驱动而无法使用USB键盘鼠标,因为Win 7也不支持100系列平台所使用的XHCI架构,偏偏XHCI又不向下兼容于EHCI。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将XHCI驱动加入Win 7的安装镜像(光盘)或U盘中。
目前各主板厂商都有其解决方法,让使用者可以在Skylake平台上安装Win 7,像是华硕透过他们自家的软件光盘帮助你安装操作系统,前提是你要有一台SATA接口的光驱(现在越来越多电脑不用光驱了),或是教你怎么制作可安装的 Win 7随身碟(U盘)。

这个现在也有很多解决办法,只不过都非常的麻烦,所以我推荐俩种简单办法:

1. 使用最新的万能驱动7在PE下安装 ,万能驱动现在支持在PE下打开了,打开之后只要能发现目标系统USB3的硬件就可以安装.
PE下,恢复系统后,万能驱动7导入驱动,重启进入部署状态,系统会自动触发驱动安装,则PE下导入的驱动会自动安装到位。
而如果没有部署过程,例如导入驱动后直接进桌面,则需要在设备管理器中重新扫描一下设备或在未安装驱动的设备上更新一下驱动即可。万能驱动7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jHNKHE2 密码:77ng

2.那就是想办法把USB3的驱动通过DIM++等工具注入到系统里面,这里我已经给大家做好了安装版和GHOST版的,集成好了USB3驱动的WIN7系统放出来供大家使用。(注意系统如果大于4G想放入U盘的话就要把U盘改为NTFS格式)
安装版下载地址:链接:http://pan.baidu.com/s/1dE5DZIp 密码:us38
GHOST版下载地址:链接:http://pan.baidu.com/s/1dFrHclV 密码:qkmx
WIM/ESD格式:用于U盘WinPE下,运行WinNTSetup工具来安装

现在说说NVME(SSD)固态的驱动问题吧(NVME接口是一种新型的固态硬盘接口,速度比SATA速度更快
USB3和NVME都是类别而不是个体,USB3和NVME更不是2个驱动,而是2大类N种驱动,驱动装不好就会导致蓝屏,不认盘的故障。
通常NVMe SSD需选取64位镜像以uefi启动+gpt分区来装
解决方法:
1.通过上面提到的万能驱动助理在PE下安装,如果PE没有发现NVME设备(即PE不支持),那么万能驱动也发现不了
2.通过工具把收集到的NVME驱动都封装到系统里面去,这里我已经做好了集成USB3和NVME驱动的系统,分享给大家使用,俩种格式的,没有GHO的,只有ISO版和ESD版
ISO版下载地址:链接:http://pan.baidu.com/s/1gfmnr6z 密码:ztz2
ESD版下载地址: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Sj79Hw 密码: 2xww
WIM/ESD格式:用于U盘WinPE下,运行WinNTSetup工具来安装

最后*注:Windows 7的NVME支持除了驱动还需要2个补丁,分别是:KB2990941和KB3087873,请在封装时预先集成

附上补丁下载地址:链接:http://pan.baidu.com/s/1qYlUXw4 密码:sb3k

完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不封装系统,只是Ghost系统,能把NVME的驱动放在C盘的什么地方让系统引导的时候认到硬盘吗?

网友:
回复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封装系统,只是Ghost系统,能把NVME的驱动放在C盘的什么地方让系统引导的时候认到硬盘吗?

这个不行的

网友:
在分享一个WIN7的UEFI模式激活工具,其实这个东西我都不舍得拿出来,珍藏的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hS0vBM 密码: 4hej

网友:
之前稀里糊涂装成功过一个联想ideapad 710S的本,ghost的win7 64位,当时固态硬盘是Intel的。现在又要装一个同样型号三星固态硬盘的,由于上次是稀里糊涂装成的,结果这次怎么都装不上了。幸好楼主正当时发了这个帖子,我参考后再反复试验,终于成功装上那个ghost系统,并找到安装失败的原因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先学习一下,以备后用。

网友:
首先,只要有最新的win8、win10x64的pe工具(主流启动工具品牌都渐渐在做了),uefi启动进PE都是能认到NVMe硬盘的。Gpt模式分区,再把系统ghost进去,不管ghost的是win7还是win10,开机重启见到的基本都是这个。想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情况的时候,着实吃了一惊。后面才知道是因为NVMe硬盘。

先用安装版安装了楼主给的Win7U_X64_2017A.iso,PE下我是这么安装的,一键ghost软件自动识别了要添加引导的盘,即ESP分区。

开机终于不卡在选择硬盘的界面,能引导了,但是马上007B蓝屏重启。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之前装不上系统,原来ghost系统只ghost C盘了,ESP分区里是空的,当然不引导启动了。于是马上再ghost C盘,于是就装好了系统。

bios里这个选项哪个都不影响系统启动。

用驱动大师也可以识别出集显驱动。

网友:
首先,只要有最新的win8、win10x64的pe工具(主流启动工具品牌都渐渐在做了),uefi启动进PE都是能认到NVMe硬盘的。Gpt模式分区,再把系统ghost进去,不管ghost的是win7还是win10,开机重启见到的基本都是这个。想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情况的时候,着实吃了一惊。后面才知道是因为NVMe硬盘。

先用安装版安装了楼主给的Win7U_X64_2017A.iso,PE下我是这么安装的,一键ghost软件自动识别了要添加引导的盘,即ESP分区。

开机终于不卡在选择硬盘的界面,能引导了,但是马上007B蓝屏重启。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之前装不上系统,原来ghost系统只ghost C盘了,ESP分区里是空的,当然不引导启动了。于是马上再ghost C盘,于是就装好了系统。

bios里这个选项哪个都不影响系统启动。

用驱动大师也可以识别出集显驱动。

现在市面上添加NVMe驱动的系统品牌,有系统猫和吻妻系统,我用的是后者。这是吻妻系统里带的激活工具,还是挺全的。

另外,10楼是我中午编辑提交的时候发现迅维又被黑了,502 bad gateway。等了一个小时才恢复,结果就变成了这么个样子了。管理员能把10楼删了吗?

网友A:
重点,也是我的疑惑来了。如果不是做安装版的系统,如何手动添加ESP的引导呢,即把下面这些文件添加到ESP分区里,让C盘能引导起来呢?这也是我对uefi引导的不了解所产生的,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也是我的疑惑来了。如果不是做安装版的系统,如何手动添加ESP的引导呢,即把下面这些文件添加到ESP分 ...

前提GPT分区然后用GHO系统,办法很多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GHOST完了之后用工具或命令处理一下。现在一般PE都有工具的,有些WIN7镜像是没有EFI启动文件支持的。

网友:
行不行。可以搞定吧

网友:
大哥可不可以学习,帮你加加分

网友:
要是有把这些驱动封装进去的就完美了,这样安装过程好麻烦哦

网友:
请教大神的高招了

网友:
学习一下,确实是好多新机装了win7无法使用USB或者触摸板无法使用

网友:
谢谢发布 资料 回复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