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背光不亮

楼主(2017-04-25):
手里有一台机器,电池没有电时背光能亮,进系统进恢复模式背光不亮

网友A:
等大师出来知道 我原来也碰到一个这样的 没折腾号

网友B:
不懂帮顶,希望大师能看到给你帮助。

网友C:
好奇葩的故障   没电能亮

网友:
开眼了,这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希望大师能看到给你帮助。

维修专家还那么低调,也不帮帮小白,这样真的好吗。

网友:
直接刷机看报错代码。

网友:
你这个是充电的时候能点亮背光,开机直接进入恢复模式不能点亮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奇葩的故障   没电能亮

他表达错了。这个是充电能亮背光。

网友D:
没什么好奇葩的啊。他那种是充电背光能亮。恢复模式无背光、修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等大师出来知道 我原来也碰到一个这样的 没折腾号

直接刷机看报错代码。修好能进入系统在谈背光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专家还那么低调,也不帮帮小白,这样真的好吗。

我真不懂手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好奇葩的啊。他那种是充电背光能亮。恢复模式无背光、修过这样的故障。

没见过啊,这种故障什么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刷机看报错代码。修好能进入系统在谈背光的问题 。

都在激活界面  进系统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见过啊,这种故障什么思路?

背光问题先不用管,先修好能进入系统。我那次修好进系统,背光也正常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背光问题先不用管,先修好能进入系统。我那次修好进系统,背光也正常啦、

为什么进系统了背光又好了呢?想不明白,还是挺奇怪的故障,我去翻你帖子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进系统了背光又好了呢?想不明白,还是挺奇怪的故障,我去翻你帖子看一下

这个故障我没有拍下来,户口太急啦。帖子没写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故障我没有拍下来,户口太急啦。帖子没写成。

……我说我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背光问题还是应该先考虑背光系统这块,只要总线没问题,应该先检查座子的背光引脚阻值,再查IC供电和二极管。这个问题就是线路阻值有点略高,没电提示充电背光不用连续供电,所以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