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150M-POWER2 不触发

楼主(2017-04-25):
居然换个822 排阻好了, 自己都搞不懂 这个是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么新的板 都坏了   无语了。。。。
楼主真厉害。

网友:
估计是待机条件一类的上拉用。

网友B:
走保修啊,这个修了下次又坏了咋办

网友C:
技嘉也折腾822了,不过楼主的拍摄风格很科幻的,一溜紫色笼罩。

网友D:
这么新的板子,不是还有保修吗?

网友:
排阻烧暴了?

网友:
外观没有一点烧坏的现象 瞎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也折腾822了,不过楼主的拍摄风格很科幻的,一溜紫色笼罩。

额 手机像素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保修啊,这个修了下次又坏了咋办

一般他们都等不急的  现在修好 下次坏了不理的那种, 走保修要15天,。

网友E:
这么新的板子还没修过

网友F:
这也行,楼主是怎么怀疑这个排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也行,楼主是怎么怀疑这个排阻的

3.3V 待机 会跳动

网友:
哇  都修到100系列的主板了  来的太快;额

网友:
你是怎样想到这排阻的

网友G:
厉害。。。现在都修上B150了。。,没图纸可以看是什么信号引起的

网友:
很正常的,822已经是硬伤的了

网友:
这么新的板 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板 都坏了   无语了。。。。
楼主真厉害。

;厉害毛线  我都是瞎蒙的 ,都是靠经验判断问题,修的板子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新的板子还没修过

我也是第一次维修 B85系列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现在都修上B150了。。,没图纸可以看是什么信号引起的

呵呵 有图纸 给我玩 我也不会看,都是经验  蒙的

网友:
应该是个上拉吧!

网友:
这板在技嘉里面算高级的了,还会坏排阻,现在的做工呀

网友H:
直接秒了呀,真是厉害

网友:
试机多点时间,果真是822排阻引起的话,华硕的质量管控也是到头了。

网友:
822坏,看来不是华硕一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秒了呀,真是厉害

秒是秒  。关键修理; 差不多40分钟。。。。

网友I:
楼主有图纸吗——我手上也有一个这种板,不出CPU供电——没图纸没引脚定义,没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新的板子,不是还有保修吗?

肯定有保修的   客户出钱维修 收了30 心里美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图纸吗——我手上也有一个这种板,不出CPU供电——没图纸没引脚定义,没法下手

我没有图纸,不过BIOS我读取保存下来了

网友:
为什么你维修的板子都是那么新款   在哪里做维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