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300完美加装固态硬盘

楼主(2017-04-25):
小新300的机器,想加固态。原来机器上有光驱位。但没有光驱。拆开里面是一个朔料一体的朔料框框,问题来了,买的硬盘托架没有装螺丝固定的小铁片,也没有和原机面板哪样帅帅的面板。嘿嘿。装B的时间到了。把原来光驱位朔料框框掏空打磨好位置刚好。把买的硬盘托架的板子和里面的朔料支架一同取出。刚刚好放的进。看看我的灯,运行指示灯帅吧。

网友:
拆开不要了合金外壳,其它的要回来

网友A:
掏空里面。嘿嘿

网友:
今天传不了哪么大的图,明天传上来

网友:
图今天补上,完城后的背面图

网友:
完城后的正面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掏空里面。嘿嘿

把里面掏空后。是可以把托架除合金外壳外的所有配件装进去的。

网友:
开孔后打磨个小曹让螺丝下沉

网友B:
真是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厉害了我的哥

嘻嘻:D

网友C:
纯手工打造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手工打造的哦...................................

见笑了。

网友:
这些工具  都是亮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