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00-15IBD 版号是NM-A681

楼主(2017-04-25):
机器上到0.17A掉电,待机3v5v都有,BIOS刷过,一样现象。掉电的时候二级转换电压5V会在1点几V保持一会,感觉是转换的3、5v芯片坏了,就是图上的U13芯片。没有图纸查不到芯片型号,希望论坛里高手告诉我型号,买一个回来试试

网友A:
这个没有图纸,真的很难找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图纸,真的很难找型号

是的啊,按照芯片上写的上淘宝搜都没有搜到,但是这个芯片肯定用在联想之前的机器上,应该能找到型号的

网友:
找到了,在比较新的联想图纸上找到了,应该是TPS22966DPUR

网友:
貌似NM-开头的版号板子的5V转换都用这种芯片了,遇到好几次了,坏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B:
这个机器都没过保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都没过保修啊

客户要求修啊,没办法哦,还不一定搞定呢,尴尬啊

网友:
以后的新机器没有图纸是很难修的?

网友:
美图整的不好修啊

网友:
师傅,图纸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