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ASUS X556 ,0.50无显,屏蔽无果,SMB有一闪的波,求助

楼主(2017-04-25):
机器:AUSU X556,未过保
版号:X556UJ 贴纸X556UJ.

故障:进水 上电0.16

      清理后,测量没有1.35V.是BST的电阻断开,连接后,可以上电到0.53。
      待机时候有时0.16,摸到进水网卡部分发热,拆掉网卡后,还是0.53,没跳变,没显示。
      刷了,两个BIOS,都是一样故障,0.53.
      检测BIOS的第一,第二,第五,第六,都有一秒左右的波形。。。
      检测SMB_CLK,DATA只有一次下啦波形。。。阻值正常的
      检测DDR_PG_CTRL 有3.3V
      到处看,看到 ,检测箭头的电阻,已经无穷大,一边0V,一边3V。更换后,两边都3V,故障还是0.53.。

     怀疑,板载内存。搜一下论坛,查到PCI_ID0,ID1,ID2,ID3是组合信号。可是我这里的ID0是没有电阻的。只有ID1.2.3有。没办法,2的三次方就是移动8次,列出来就是干、可,移动八次后,用低压内存,每次都是0.53。。。

求助大神,应该查哪里,进水就是内存供电芯片附近,和上面的电阻一小点,仔细看过,都看不出来问题。。。求助思路~

网友:
发给老师修吧

网友:
有没有哪里短线啊,在仔细看看

网友:
进水机建议不要动BIOS。。。。

网友:
cpu已经运行了,上debug卡啊,

网友A:
如果有读取内存动作,那就查查内存条件,还有CPU的内存模块条件

网友:
看到图片进水位置已经腐蚀严重,会不会PC板层断线

网友:
应该还是进水这块的问题 需要仔细看 有一点黑头的电阻 电容都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读取内存动作,那就查查内存条件,还有CPU的内存模块条件

老师,DDR3L的内存条件查了1.35V,VREF,0.67VTT,3VS,和SMBCLK,SMBDATA,DDR_PG_CTRL,DRAMPWRGD都正常的,还有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DDR3L的内存条件查了1.35V,VREF,0.67VTT,3VS,和SMBCLK,SMBDATA,DDR_PG_CTRL,DRAMPWRGD都正常的 ...

刷BIOS试一下

网友C:
你刷的BIOS是论坛里下的工厂版本的吗?这个机器我刷了几个版本的都是0.20掉电 有个备份的刷上0.40掉电 实在无解 你看到后能答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刷的BIOS是论坛里下的工厂版本的吗?这个机器我刷了几个版本的都是0.20掉电 有个备份的刷上0.40掉电 实在 ...

刷过一个,贴子说的是工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刷的BIOS是论坛里下的工厂版本的吗?这个机器我刷了几个版本的都是0.20掉电 有个备份的刷上0.40掉电 实在 ...

你好,你有工厂版的BIOS吗?我刷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2450-1-1.html这里的,根本不是原厂的,可以亮,亮机慢,十多秒才亮!我的机器是进水二修,现在修好了,己屏蔽了板载,上了内存条,被上家动过BIOS才亮机慢。。

网友:
这地方的PCB_ID0到PCB_ID3都应该要有,我的这个是进水二修,板载内存也坏了,现在己修好,内存也改好了,可以亮机了,但是BIOS被上家动过。现在亮机慢,十多秒才亮,。论坛有一个号称原厂的,根本不是,可以亮,但是十多秒才亮~

网友:
我遇到一台机子跟你进水的位置一样啊,进水严重,电阻都掉了,你知道内存芯片周围电阻的大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