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Plus重摔手机无法开机 大电流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25):
iPhone7 Plus重摔手机无法开机 大电流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7 Plus

  故障现象: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屏幕粉碎,主板严重变形。

  维修过程:

  拿到机子以后,先拆机检测主板,主板严重变形。

iPhone7 Plus重摔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

iPhone7 Plus重摔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2

  查看主板有无其他元件破损。
iPhone7 Plus重摔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3

  主板变形,电源表夹表大电流短路,使用烟熏法找到故障点。如图:

iPhone7 Plus重摔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4

  故障点找到了就好办了,固定好主板,开始维修。

iPhone7 Plus重摔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5

  处理A10的话温度需要把握好,由低到高加热,整体下来以后再分层处理。

iPhone7 Plus重摔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6

iPhone7 Plus重摔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7

  再次测试观察电流,发现下层电流正常,无短路。

iPhone7 Plus重摔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8

  电流正常后,开始上盖植锡,安装上盖。

iPhone7 Plus重摔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9

iPhone7 Plus重摔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0

iPhone7 Plus重摔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1

  测试没有问题后,屏蔽罩换好散热贴。

iPhone7 Plus重摔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2

  处理完成后,装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其它功能一切正常。iPhone7 Plus重摔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结束。

iPhone7 Plus重摔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3

iPhone7 Plus重摔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4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 7 Plus专题贴 欢迎大家补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032-1-3.html

网友A:
7的上盖拆下来不是都废了吗,还有拆机上盖值锡?

网友B:
CPU短路了   重植就好了?

网友:
CPU会摔的短路了?这种情况好像并不多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短路了   重植就好了?

是上盖、

网友:
引用 网友A:
7的上盖拆下来不是都废了吗,还有拆机上盖值锡?

人家只是转载,又不是他自己修的,问了也白问。本帖来源于今日头条。

网友:
这个是摔上盖短路了。

网友:
搞U技术很6哦,不拆U搞上盖。确实很麻烦。

网友:
这个数显电源表能到几A的?一般2A的电源烧鸡很难烧的出来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烟熏法是怎么熏的啊 ! 鼓捣了半天也没学会。松香烟都是向上冒。主板在下面怎么熏成那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