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手机芯片坏了去哪里找啊,什么知道是什么芯片什么型号
[其他]
手机芯片坏了去哪里找啊,什么知道是什么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2017-04-25):
维修新手,刚开店,看大神们修
手机
一下就检查出什么芯片坏了,然后就能找到匹配的更换,感觉好腻害啊。
例如:如果怀疑电源芯片坏了,怎么才能确认哪个是电源芯片?怎么通过电源芯片上的标识确定型号,又去哪里找到合适的电源芯片呢?直接TB上搜索一个芯片上的编码找不到,怎么办呢
手机

网友:
买手机料板,自己修多了就知道哪个是哪个芯片了,电源芯片一般在它的周围有好多电容或电感之类的元件

网友:
去系统的学习一下好一点

网友:
一般都是料板 或者TB买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看到我还是要先报个迅维的远程培训学习学习基础吧

网友:
一般芯片上印有型号的。

网友:
芯片上没有型号的,只能看图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