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神州A400-D2500不触发 Acer4741g不触发

楼主(2017-04-25):
A400-D2500不触发 拆机声卡芯片腐蚀

拆掉修不触发 RSMRST#有3.3 PWRBTN#低高低正常 没找到LId原件 lid为低

查桥最后桥的条件 -PM_BATLOW#

开始EC的条件LID为低没找到PQ1,后经同事师兄指导通过屏幕的感应位置找到对应位置
PQ1 LID原件 飞线跑码亮机

此料板找到声卡芯片662

ACER 4741g 不触发
有线性3 5
待机芯片18pin无pwm3 5开启
查得EC复位由3v线性上拉 实测只有1v多 飞线解决

网友:
                      料板声卡图

网友:
加分  礼尚往来

网友:
图片没传完  LID原件

网友:
两台都是秒杀机器 没有EC复位

网友:
维修靠的是细心和眼力

网友:
是腐蚀的断线了吧

网友:
图片清晰,思路清晰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也能修好,服了!

网友:
ec开机的条件和开机时序掌握清楚,修上电就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