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显卡淸灰?显卡淸灰方法教程

楼主(2017-04-25):
如何给显卡淸灰?显卡淸灰方法教程

  电脑硬件什么的用久了自然会堆积许多灰尘,导致硬件温度过高,风扇噪音变大、电脑温度过高,严重的硬件就烧损报废了,及时清灰对延长电脑硬件寿命是至关重要的!显卡作为电脑中功耗最大的部件,往往比较沾染灰尘,容易引发显卡温度过高和噪音问题,那么如何给显卡清灰呢?下面教大家显卡淸灰的方法,帮你解决。

如何给显卡淸灰 图1

  一、显卡清灰需要准备的工具:

  螺丝刀、一小管硅脂、小刷子(可用牙刷代替)、抽纸或棉签。

  其它可选(如吹风机、润滑油等)

  二、显卡淸灰的方法/步骤:

  1、首先将电脑关机,并拔掉电源插头。然后把电脑主机内部的显卡的外接供电线拔掉,再拧下在挡板上固定显卡的螺丝,将显卡从主机中拆卸下来。

如何给显卡淸灰 图2
拆下显卡(看起来还是很脏的 内部也积攒不少灰尘)

  2、既然是清理显卡,就需要拆卸显卡,显卡都是模块化设计,拆解相对简单,主要是需要将风扇、主板等部件进行分离。借助螺丝刀,先拆开散热器与PCB之间的固定螺丝,拧开这四颗螺丝之后就可以分离散热器了。

如何给显卡淸灰 图3
拆卸PCB板上的四颗螺丝 分离散热器

  需要注意的是,显卡散热器和PCB之间是有一根供电线连接,因此当你拆开散热器之后要小心,不要扯断这根散热器供电排线,而是需要小心捏着插头两端,将接口拔出来。

如何给显卡淸灰 图4
注意散热器与PCB之间的供电排线

注:有很多玩家反应这个接头连接过紧,容易将底座一并拔出来。如果底座也拔出了也别紧张,记住方向再插回去就行了。总的来说,断开这根排线,需要小心操作。

  显卡清灰的第一步就完成了,下一步就是更彻底拆开PCB板和散热器以及灰尘清理等操作。

如何给显卡淸灰 图5

  3、显卡散热鳍片与风扇的连接部分一般是四颗螺丝固定的,使用螺丝刀拆开这四颗螺丝之后,轻轻一掰,就可以分离了。

如何给显卡淸灰 图6

  4、散热鳍片大部分都是金属,没有电路所以可以直接的拿到水管下面进行冲洗。

如何给显卡淸灰 图7
手上已经沾满了灰

如何给显卡淸灰 图8
用沾水的卫生纸清理风扇

  5、最后就是PCB板部分的清理了。

  首先要将背板拆卸下来,不同的显卡背板固定有不一样的固定方式,有些显卡的背板固定比较简单,只要将拆几颗螺丝就可以了,而有的显卡比较复杂,需要拧开的螺丝比较多,并且有些螺丝隐藏在灰尘之中,不容易找到。

如何给显卡淸灰 图9
拆开背板

注:对于一些PCB板固定比较复杂的显卡,其固定螺丝可能会比较多,并且不同螺丝的长短不一,对于这种显卡,在拆卸PCB板的时候最好用本子记下每个螺丝的位置,以免等下安装遇到麻烦。

  6、清理显卡PCB板上的灰尘

  显卡PCB部分需要用到小刷子,部分显卡可能因为使用时间较久,一些元器件的连接已经不是那么紧密了,所以清扫的时候下手要轻点,以免损坏显卡元件。

如何给显卡淸灰 图10
用刷子慢慢刷吧

  7、涂抹新硅胶

  清理完PCB上的灰尘后,接下来要对于PCB板上的显卡核心芯片中的硅胶,由于长时间使用后,散热硅胶已经干了,因此这里需要先使用抽纸或棉签将原硅脂完全的擦掉,然后均匀的抹上一层薄薄的新硅脂就可以了。

如何给显卡淸灰 图11
显卡硅脂已经干了

  8、至此,显卡清灰的工作就全部完成了,最后就是要把PCB版、散热器、散热鳍片给装回去,一般会拆,安装就不是什么问题了,逆向步骤操作即可。

如何给显卡淸灰 图12
清扫干净之后还是很闪亮的

  台式电脑显卡清灰教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通过实测,给长期为清理过灰尘,噪音大、温度高的显卡彻底清理灰尘后,显卡在运行中,温度大为降低,并且噪音明显下降,这不仅能提升游戏用户体验,也能够更好起到延长硬件寿命的作用。

(本文内容来自中关村在线)

网友:
教学贴,图文并茂,适合新手学习。支持楼主。

网友:
这是给小白看的。

网友:
吹风机,多块.

网友:
不错,扫盲帖。但是这里面没几个小白吧。。。。。

网友:
这样清灰,不知道多少显卡死在玩家手上了....

网友:
一句话总结:把散热片拆下来清理

网友:
(本文内容来自中关村在线)

不过还的感觉楼主好心人呀

网友:
这样的东西也发 真是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