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桥,SLJ8E和SLJ8C互换代换问题,图片验证案列

楼主(2017-04-25):
之前看了一些论坛的帖子,关于这个两种桥的代换问题。

一部分说可以互换,一部分说不可以互换。看来这也是对的结果。

关键在于机型!!!有些可以,有些就不行,会有并发症,哈哈哈。

我也算试水了,联想Z580原板SLJ8E,找了一个SLJ8C换上,机器能开,硬盘光驱能识别,也能进系统,重点来了,USB不识别并且桥发热量偏大

维修人员,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精力,哈哈哈哈哈,保重!别试了,还是订个新的,机器搞好收钱,这植株又弄来弄去的,废人不是废精力了。

上图证:

USB启动盘识别不到,进系统也识别不到USB设备

网友A:
看机器左下角,USB是插着启动盘的哦。

这个桥现在价格也不便宜,订订要六七十呢。本来想省点成本的

网友:
谢谢分享  我换桥一般都是原型号。。

网友B:
要什么原型号,HM65通杀全部,可以代换HM70 76 77  代号SLJ8C J8E,除了原生usb3.0不能用,其余没任何区别,不需要刷bios改电路,换了几十台了

网友C:
应该是通用的我代换过  可能你换的那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通用的我代换过  可能你换的那个芯片有问题

就是就是,换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机器左下角,USB是插着启动盘的哦。

这个桥现在价格也不便宜,订订要六七十呢。本来想省点成本的

我也代换过不少,没发现有楼主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没有改BIOS 估计修改BIOS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通用的我代换过  可能你换的那个芯片有问题

这样的,哎,看来又回到原始问题了,哈哈,联想的换的多吗?

原板3.0也不能用,小板2.0也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代换过不少,没发现有楼主这样的问题、、

会不会还是机型问题,联想的机型换的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通用的我代换过  可能你换的那个芯片有问题

一般换上能亮了,功能也全了,不太会有USB不识别吧,两种都不能用

网友:
这么一说就蛋疼了,哈哈哈,

我换的桥应该还是没问题的,虽然是拆机的,但是能到点亮了,按到底问题性不大

看有些兄弟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估计是个别机型问题???

不想费事的就订芯片,想省电成本的就植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什么原型号,HM65通杀全部,可以代换HM70 76 77  代号SLJ8C J8E,除了原生usb3.0不能用,其余没任何区别 ...

花费这么多时间,刚好碰到芯片坏的?估计还是挑机型吧

网友:
我觉得不会吧,你再把这个桥做到别的上去试试

网友:
希望下次谁碰到这个机器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