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 耦合电容对应的触摸区域 一条线不灵

楼主(2017-04-25):
苹果6P触摸不灵 一条线不灵的注意一下耦合电容。实修测得如图。只是一个大概位置其它位置各们网友补上。

网友:
方法不错1管用

网友A:
只能等待广大网友的验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等待广大网友的验证了。

共同努力,一起加油

网友B:
说不定是通病?一条竖线,一般认为是屏的问题。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是通病?一条竖线,一般认为是屏的问题。谢谢楼主提醒。

不用,大家一起努力,共同进步

网友:
电容还会引起竖线啊

网友:
嗯,偶然fa现

网友C:
这个问题查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good share, keep it up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查起来有点麻烦

是啊  我也是偶然间发现的

网友E:
黑白的传输线是吧?  不会只负责一条线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白的传输线是吧?  不会只负责一条线的吧?

应该好及条  我就遇到这个位置大楷的

网友F:
期待大家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通病

网友F:
都是认证的高级技术员啦,就不要有灌水的行为啦,珍惜自己的论坛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學習了..感謝分享

大家一起努力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认证的高级技术员啦,就不要有灌水的行为啦,珍惜自己的论坛账号

好的,谢谢提醒5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期待大家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通病

嗯 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H:
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嗯  要是一条线的问题的话就是黑白耦合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查起来有点麻烦

嗯 ,大楷知道这个问题都好了

网友I:
正好有一台 中间一刚不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好有一台 中间一刚不灵的

可以试试,至少确定一条线不灵就是黑白触摸的通讯问题

网友:
这个还需要验证一下

网友:
你们都是大神,膜拜膜拜

网友:
厉害啊  维修的资料越来越全了

网友:
认真分析故障 很快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s

网友J:
应该是通病。一般认为是屏的问题。楼主历害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通病。一般认为是屏的问题。楼主历害

不是了。坏了就要搞这个了

网友K:
楼主遇到过出现一条黑色竖线的问题吗,不过手写好使,能是一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遇到过出现一条黑色竖线的问题吗,不过手写好使,能是一个问题吗?

这个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条线是屏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