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LA-4211P REV2.0 CPU供电无输出电流0.3

楼主(2017-04-25):
型号:la-4211p
现象:电流到0.3.无CPU供电
处理;今天接到一个G430笔记本。上电电流到0.3,。赶紧拆机,拆开一看,发现是二修机。动过好多地方。
BIOS被刷过,CPU供电芯片附近动过

别的先不管了,先从简单的入手。量了量电磁2v,换了一个新的。
然后量大电感,除了CPU供电没出来,其他都正常。开始量阻值没发现异常。
找电路图纸,找到ISL6262ACRZ。开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

20脚19v,22脚5v.48脚3.3v;26和36都为5v;3脚0v;23和24脚为0v
我量了这些,感觉芯片的基本条件已经满足,应该没坏。
这里我要说一下我自己的理解,23和24脚ISEN1和ISEN2这两个信号不是芯片的开启信号更像是的
电压的反馈信号。第三角PMON我也没整明白是个什么信号,有大神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正感觉没头绪的时候突然间冒烟了。我也没动哪里后来仔细看第48脚项链的电容pc10短了
颜色都不正常了。换了不短了。但是电压原来是3.3变成1.1v.开始往前查发现一个电阻pr9
0欧姆变成1M了。果断换了。48脚电压又回到3.3v了。
还是先量量管子吧。先从上管开始。控制极40欧。心想肯定不对。q3和q4是相连的。量了
一下G和S通了。果断换了PQ3 Q4在量控制极450正常。加电电流到0.8.外接不显.接内屏.还是不显示.
果断擦了擦内存.接屏亮机.

小弟我小白一个,有啥不对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谢谢、
总结;有两个问题需要大家探讨一下
       第一:23和24脚到底是干啥用的?
       第二:第3脚到底是干啥用的,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老板们给小弟加加分啊,最近分数不够使,您的鼓励才是我
前进的动力

网友:
给还在修台版的朋友大气

网友:
给还在修显示器的朋友打气

网友:
这好像是笔记本,怎么发到主板来了,不过楼主还是很细心,找到问题了

网友:
好像没有笔记本这一项吧,只有主板还是最接近的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大神看看我提出的问题,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