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AOC刀锋系列E2243FW显示器

楼主(2017-04-25):
接一同行机器,AOC E2243FW能正常开关机,开机也能显示LOGO,但是接上数据线就进入待机模式!先测量行场同步信号阻值都在600左右正常,直接写入一个对应程序,故障排除

网友:
厉害 这个刷机可以在线刷的  免拆机

网友:
就是在线写的

网友A:
要RS232吧?不会直接在显卡刷吧?

网友:
经验啊!维修多了就能知道大体故障了!

网友B:
这个有必要发个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必要发个贴子?

这个回复亮了

网友:
给还在修显示器的朋友打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必要发个贴子?

版主 是说
楼主没有描述详细的解决故障的过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RS232吧?不会直接在显卡刷吧?

rt809f编程器,直接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809f编程器,直接刷啊。

他可什么都没说,直接说刷了就好,这样让人误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 是说
楼主没有描述详细的解决故障的过程吗

我的意思是说   刷个程序  有何技术而言?  没必要发贴   刷程序  做维修的哪个不是天天都在刷  要是都刷一个程序发一个贴   迅维的维修案例还能有精品文章可看吗  全是刷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说   刷个程序  有何技术而言?  没必要发贴   刷程序  做维修的哪个不是天天都在刷  要是都刷 ...

版主说的是
这帖的含金量 不怎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说   刷个程序  有何技术而言?  没必要发贴   刷程序  做维修的哪个不是天天都在刷  要是都刷 ...

好像有那么点道理

网友:
我倒是觉得,楼主不妨把这个帖子改一改,写一个如何在线刷程序的帖子,兴许还能加精

网友:
妞妞威武

网友E:
句容,说实话,我的RT809F都没充分利用起来,在线刷我都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句容,说实话,我的RT809F都没充分利用起来,在线刷我都没用过

在线刷很简单啊  一根VGA线就搞定了   809自带一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线刷很简单啊  一根VGA线就搞定了   809自带一根

VGA一端接待刷显示器,另一端接编程器?

网友:
编程器上不是有两个VGA接口吗?接哪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VGA一端接待刷显示器,另一端接编程器?

恩   接ISP那个口上

网友E:
哦,然后那个弹座就不要装了吧,直接用USB线接到装了驱动的电脑上直接读取和刷写?

网友:
在线写的,技术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然后那个弹座就不要装了吧,直接用USB线接到装了驱动的电脑上直接读取和刷写?

是的   回答正确  加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