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2P R2.1掉电维修

楼主(2017-04-25):
开机1秒掉电,有时跑码快显示了就掉电,1秒掉掉电时无CPU和CPU_VTT供电,短接DQ18的CE还是掉,短接Q20的CE开机不掉了

网友A:
拆掉Q16应该是一样的效果,正常Q20的b极应该是1.05V吧

网友:
楼主发错版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Q16应该是一样的效果,正常Q20的b极应该是1.05V吧

Q20  B极正常是0.7V左右 这是一个NPN三极管  B---E有压降,B极电压决定于管子的类型与参数  工作时的电流状态也有关,但这个电路的电流对这点影响不大

网友:
应该是Q20这个管子不良吧?

网友:
这个三极管有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Q20三极管坏了,有换好的上去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