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iphone6故障求救

楼主(2017-04-25):
师傅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电话打不了,短信发不了,在短信输入号码显示名称为无名字,手机有点发热,上网这些正常

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池开机白屏后又灭了,开机电流有时升到两百多,有时三百多,有时五百多

网友:
肯定有地方短路了,细心一点查一下

网友A:
电话打不了看看基带部分有没短路的地方。

网友B:
基带部分熏松香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带部分熏松香看一下

在CPU附近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话打不了看看基带部分有没短路的地方。

在上部分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话打不了看看基带部分有没短路的地方。

之前还试过发热发触摸不了

网友:
哪里热熏那

网友C:
妈妈再也不担心修不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妈妈再也不担心修不好了

可不是咋滴    熏起松香来  六亲不认都   你敢热 就把你熏上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是咋滴    熏起松香来  六亲不认都   你敢热 就把你熏上松香

扒光了不雅

网友:
你说的开机电流200-500是正常的。有时候还1A多呢。

网友:
发烫严重说明有电路,你拆开看看是哪个位置发烫。这种故障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