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view tft22w90ps a2281wd+ 不加电

楼主(2017-04-25):
客户拿来一显示器 说开机没有反应 之前多按几次可以开机 报价 同意 开修 拆开机器 发现高压电容爆了一个 但这也不能机没有反应啊 测 5 12 电压都正常 开关电压正常 先不管了把电容换了 接电 按开关没有反应 开关电压有跳变 测 按键板 发现发光二级管里面的绿灯坏了 原来是这里灯没亮 应该是正常了 (之前这些测试都没有接屏只是看电源和信号板工作是不是正常)找了一个发光二极管换上  接屏开机. NND灯(绿灯)是亮了可以屏没亮 用手电照看内容显示不正常 没有无信号没 没有图像就是线条.应该是驱动板没有完全工作 找了一个程序刷上.这回应该好了吧 还是没有亮灯 但是有图像了  测点灯信号 无电压 断开OFF/ON 电压出来了 电原板上的高压部他也坏了加一高压板, 这回正常了  本以为一个小问题 结果弄出这么多问题来 .

网友:
一个显示器  多个问题 还真不多见

网友:
少见又少见

网友A:
我感觉 这个应该是先坏的发光二极管 之后坏的电容 这两个坏了还能对付用 之后坏的程序 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 这个应该是先坏的发光二极管 之后坏的电容 这两个坏了还能对付用 之后坏的程序 就不能用了

要是上个图  详细说明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