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白网线联想b590不触发短路

楼主(2017-04-25):
不触发,拆机,发现f3801一头0.几的电压,量发现不通,直接换,以为捡到了,还是不行,测试发现有短路,上论坛发现pc4516电容短路,看看自己的也是有油光,以为总好了,发现还是短路,测试到u3801短路,拆卸是短路的,换上,发现还是短路,摸不出来那里发热啊,就看啊看,看到pc4109电容不顺眼啊,拆掉,测试好了,上电触发显示,15分钟搞定,

网友A:
这是通病 看你说的楼主也就是三板斧啊 烧鸡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病 看你说的楼主也就是三板斧啊 烧鸡都不会

总共4个问题

网友:
有的时候是要凭感觉

网友:
楼主的眼力真好,看都可以看出来?

网友:
这都能看出来

网友:
感觉来了就赚了一两百 。。。

网友:
楼主是N把爷, 应该很烧

网友:
看都可以看出来?

网友:
好快的速度啊

网友:
厉害  无法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