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打印服务器电源维修

楼主(2017-04-25):
hp打印服务器电源维修 故障:没有输出 1、开盖测量主绿波电容电压为307v正常。
2、关闭电源后主绿波电容电压下降缓慢,判断为没有起振。
3、查看主ic供电电压无,断电测量该电阻开路。更换560k电阻,测试输出电压为12.19v正常。
上机试机正常。维修完毕。

网友A:
也没有图,也没有机器型号,谁知道这说的是什么机器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没有图,也没有机器型号,谁知道这说的是什么机器呀

这个习惯就好了 楼主是大神
发帖都是这样的 几句话完事

网友:
启动电阻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习惯就好了 楼主是大神
发帖都是这样的 几句话完事

帖子发重了,请版主删掉一个

网友C:
看到这标题我还激动了一下,打开一看这做工…………

网友:
写的要详细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标题我还激动了一下,打开一看这做工…………

感觉 服务器电源的 是真的很复杂
单片机 DSP 控制的

网友:
楼主只是分享这样的电源的  出现故障的解决方法
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 服务器电源的 是真的很复杂
单片机 DSP 控制的

服务器电源里面单片机辅助控制很多,至于DSP在好的数控电源和变频器上很常见,上游厂商专门为电源开发了相应的系列和型号,一般带多路高分辨率可调占空比的PWM。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服务器电源里面单片机辅助控制很多,至于DSP在好的数控电源和变频器上很常见,上游厂商专门为电源开发了 ...

带DSP 看来比服务器电源 还要复杂

网友:
这个应该是起动电阻吧,很容易开路

网友:
维修思路有吗,电路图可以提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