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 REV.G/A 2.00故障不过内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7-04-25):
华擎H61M-VS REV.G/A 2.00故障不过内存求高手指点:BISO刷过N个,内存工作条件满足,桥加焊过求指点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sroch h61m 2.zip

chinafix.com.cn迅维网_华擎H61M-VS4 REV G A 1.01(25Q32FAVIQ).zip

chinafix.com.cn迅维网_华擎H61M-VS 2.0.rar

H61M-VS(2.70)ROM.zip

句容诚信电脑 -10 bios扣分

网友:
我的天哪,你都这么多了。我当时刷梅捷H61也是,刷都刷不上去,出现缓存错误 求解

网友:
论坛上下载下来的bios 不要在传上来了  ok?

网友:
h61板子不过内存,内存条件都满足,就只有换换内存,插内存槽,看CPU针脚有没有弯的

网友:
确认一下内存插口有没有问题,针有没有变形接触不良?

网友:
168脚内存复位信号点电压多少?另外最好看看有没有UP6262这类的小8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