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F

楼主(2017-04-25):
我和奇怪为什么这块板我都没修好过啊,

故障问题;开机掉电重启

全板电压都正常,时钟复位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过,就只剩下桥了,,求解

网友A:
不插内存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时呢?

哟!你居然还有这闲工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哟!你居然还有这闲工夫~

喲  你也不赖啊

网友:
拔掉内存,插上喇叭,上电看报不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哟!你居然还有这闲工夫~

那都能看见你

网友:
找个小喇叭,不插内存,看看是否报警。

网友C:
一样啊,插不插都一样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时呢?

都一样,没区别,就是掉电重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样啊,插不插都一样重启

如果PCI-E槽的复位信号都正常,那么就要查查CPU复位是否正常,BIOS是否有片选动作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PCI-E槽的复位信号都正常,那么就要查查CPU复位是否正常,BIOS是否有片选动作等等。

cpu复位是第几个脚啊,我没有示波器量不了BIOS的脚位

网友:
全板电压都量了哪些电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复位是第几个脚啊,我没有示波器量不了BIOS的脚位

第几个脚,我感觉你自己下个点位来看看更直观点。

网友E:
有些掉电时看看是不是哪个电压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几个脚,我感觉你自己下个点位来看看更直观点。

不懂点位,只懂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掉电时看看是不是哪个电压不对

就是不知道才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点位,只懂图纸

但华硕只有点位

网友:
真的求解啊

网友F:
温控信号 MEpwrok 信号

网友(2017-05-26):
引用 网友F:
温控信号 MEpwrok 信号

有啊,就是不行

网友:
在这里拜个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