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系列换外屏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17-04-25):
苹果7和7P的支架那可是比6S系列紧得多,各位大神拆支架有什么绝窍吗,有得话请分享出来,另外拆支架时分离台温度都开到多高呀,还有如何避免伤到排线,导致触摸不灵,7系列的体质不高呀

网友:
没换过 帮顶吧

网友:
还没换过了

网友A:
这都上市半年了,没人愿意分享下吗

网友:
分离机开120度加热一分钟。还是很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上市半年了,没人愿意分享下吗

120度1-2分钟,边框角用烙铁烫断,先拆掉左右两边,剩下的头尾用刀片插进去几次。然后弄出来不就是小意思啦。

网友:
厉害,我还只换过总成,

网友B:
分离我用的60度,很好分,支架用刀片把两边削掉,加热在水平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离我用的60度,很好分,支架用刀片把两边削掉,加热在水平拆就好了。

60度太低了吧,胶不好软化。加热太久不好。

网友:
谢谢,回头试试,之前温度打得低,总是栽在支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离我用的60度,很好分,支架用刀片把两边削掉,加热在水平拆就好了。

60度只怕支架动都不会动一下,更别说水平拆开了

网友:
我就是这样弄的,用烙铁把支架四个角用烫话,在漫漫的水平弄下来就好了,在分离很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