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开机慢

楼主(2017-04-25):
一台15年A1502板号820-4924开机很慢。听见铛的一声奥等几分钟才能进系统。硬盘拆了也是一样。看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谁修好了可以告诉什么问题吗。论坛有说BIOS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性很小。

网友A:
已经修好了是板的问题有人遇到可以问我

网友B:
直接写出来不是更好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是板的问题有人遇到可以问我

你发这个有什么意义  你TM是逗比吗 修不出来就来论坛问别人怎么修 修出来就让别人来问你 论坛要都是你这种搅屎棍 大家都不用做了

网友:
请问那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发这个有什么意义  你TM是逗比吗 修不出来就来论坛问别人怎么修 修出来就让别人来问你 论坛要都是你这 ...

注意你的言行。谁是搅屎棍别一口脏话什么玩意。论坛就你这种素质的多了才完蛋了。出来混先学会做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写出来不是更好么

没人问哦,在一个没时间发表。在这里充一回复右侧小板USB3.0芯片风枪吹一下就好在铁皮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你的言行。谁是搅屎棍别一口脏话什么玩意。论坛就你这种素质的多了才完蛋了。出来混先学会做人

对什么人说什么话 你解决了直接发出来什么问题不行啊 非得别人问你 是不是问你还要别人给钱才告诉什么问题啊

网友D(2017-06-04):
我遇到一个开机不慢。进系统运行慢……而且风扇响有人遇到过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人问哦,在一个没时间发表。在这里充一回复右侧小板USB3.0芯片风枪吹一下就好在铁皮下面

大神 你是怎么查到的 usb3.0芯片虚焊会导致这么奇葩的问题 涨知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神 你是怎么查到的 usb3.0芯片虚焊会导致这么奇葩的问题 涨知识了

n你拔掉小板排线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你拔掉小板排线就知道了

好的 谢谢了 下次遇到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2017-11-23):
在这里充一回复右侧小板USB3.0芯片风枪吹一下就好在铁皮下面

网友:
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一个开机不慢。进系统运行慢……而且风扇响有人遇到过没有。

触摸板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那个小板的问题啊  这机器读卡器那块小板爱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0-04-10):
小板也会导致慢

网友:
苹果电脑有个通病  查USB HUB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