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S温度高

楼主(2017-04-25):
有段时间没怎么发帖了,自学修笔记本已无压力,最近自己开店,一直在自学苹果维修,已经修了好几个了都没失手,不过今天刚接了一个苹果5S,故障是接电大短路,拿掉大电源正常,果断的换掉,再接电有30mAh漏电,最近也经常看案例,拆掉U2好了,刚翻了下图纸知道了U2指的是什么,都换完以后待机0.007,有那么一丢丢漏电,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后过一会出现了温度过高提示,一直提示这个,趁着开机能用的那一会测试了一下WIFI,应该不是WIFI模块的问题,我现在不知道5S的热敏电阻在哪里,或者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过热的维修思路,电池我换过了,一样的过热

网友A:
论坛有相关的维修案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相关的维修案例的

翻过了,5S的比较少,我现在怀疑热敏电阻,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网友B:
在图纸里搜NTC吧,你不是维修大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图纸里搜NTC吧,你不是维修大神吗。。。。。

已解决,更换的料板大电源不行,4个热敏电阻有一个短路,拆掉电阻和旁边的电容依旧,找点位发现直连大电源,又更换了个新的已正常,也没有0.007的漏电了,完美

网友:
自学修本又修手机。楼主的自学能力很强。加分。触类旁通,一点就懂。图纸看看,点位看看,就找到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我也在自学修苹果手机。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

woaimeinv5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R108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主在求助。一看你就是专业灌水户。

网友:
点位图里面有说明啊。PADS图。

网友:
自学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能够修好,佩服

网友:
佩服。自学修笔记本又自学修手机。

网友:
楼主自学成才啊,人才啊,佩服啊!

网友:
楼主难道就是名间高人吗

网友:
我要学修手机  要学手机了

网友:
换r108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个6s和他一样,放弃了治疗了

网友:
学学看图纸。。。

网友:
自学都可以啊,真的挺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