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如何修改GT620显卡BIOS

楼主(2017-04-25):
一块翔升GT620亮机卡一开始是花屏,加焊核心后修复,用了几天出现了跑测试掉驱动或黑屏现象,想着可能是没焊好再次加焊,几次加焊都没解决有一次还黑屏了,用影驰魔盘下调核心和显存频率跑测试正常了,现在想通过修改显卡BIOS降点频但找不到能用的软件,在这里想请大家帮忙支一下招谢谢!

网友:
我没有 帮顶一下吧

网友A:
开普勒核心还是费米核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普勒核心还是费米核心?

不知道!怎么样区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样区分?

拆开看核心,开普勒核心是GK开头,费米核心是GF开头。

网友B:
谢谢,核心已被我重植整坏了,外观无损白害我植了两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核心,开普勒核心是GK开头,费米核心是GF开头。

这种卡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马甲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核心已被我重植整坏了,外观无损白害我植了两次!

吓尿,我估计我手上两颗也是被我植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卡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马甲卡?

马甲卡太多,有的是马甲套马甲

网友:
用NiBiTor 软件可以修改,不错的。 如果读不到的话,先用GPU-Z把显卡BIOS读出并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