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触摸板和键盘失灵

楼主(2017-04-25):
今天接到一台苹果A1502,14年的能开机,触摸板和键盘用不了。迅速拆机,发现没有进水。于是换了一个新的触摸板和键盘测试,还是用不了,确实是主板问题,看图纸发现键盘和触摸板有控制芯片。控制芯片是CY8C24794,测试芯片引脚,发现芯片供电22脚和49脚没有电压,发现是短路的,通过排查,是有个电容短路了,拆了就有3V电压了,但是测试还是用不了,后来又换了这个控制芯片,是从A1278上拆的。结果还是一样。这个芯片是带程序的吗,我上传图,请各位帮我看看,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和条件,

网友:
图片和图纸都上传了

网友A:
遇到过  触摸板背后的板出问题的 导致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  触摸板背后的板出问题的 导致都不能用

触摸板换过了

网友:
触摸板和主板那根排线有问题也会引起键盘 触摸不能用

网友:
键盘能用,但是有些键正常,有些键要按好多下才能打出来,触摸板是彻底不能用,键盘换过是一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键盘跟触摸板不能用的,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问,求解

网友:
键盘和触摸控制芯片看看

网友(2017-05-26):
修好了吗  啥问题

网友:
键盘和触摸版的芯片是独立的BGA巴。。。你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外接键盘和鼠标能用吗?

网友:
触控板电压都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