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各位大神,安卓手机单板开机 和苹果有何区别

楼主(2017-04-25):
想问下 安卓手机单板开机和苹果 一样的,按开机键直接触发还是 别的方法。。。。之前在其他网站看到 要短接什么

网友:
都是按开机键触发的吧

网友A:
没区别阿  地点平开机

网友B:
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说的是开关信号短接到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说的是开关信号短接到地。

一直短接,还是像苹果那样短接3S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直短接,还是像苹果那样短接3S左右

都有差不多,短接3-5秒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区别阿  地点平开机

有一份是有却别的,像三星的,好多就是高电平触发的。

网友:
都是按开机键就能触发吧,无非在触发方式上有区别,有的是低电平开机,有的是高电平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有差不多,短接3-5秒这样。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
大部分是从开机接口座对地短接触发,当然也有高电平触发的

网友:
没啥太大区别,没有电都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