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二把刀第一次自己完整维修联想G500进水机

楼主(2017-04-25):
不怕笑话,别的乡镇同行送的,因为乡镇级别,本店本人没有大神用的BGA和示波器武器,只有风枪和洛铁。焊工还算可以,一般都是靠灵感去修主板,显示器,笔记本,电脑电源这些,别的手机,平板,打印机,复印机什么的都不会。维修成功率大概主板80%,显示器90%,笔记本50%,也就能达到这种级别,当然都是靠迅维论坛各位高手帖子的指引和指点,最近有时间去争取认证,希望可以通过,闲话不多说,步入正题

因为不一定能修好,其实是想着练手的机会(送修同行当然不会知道我的想法)同行勿怪啊
就没有拍进水大概情况图

顺利拆机,CPU是I7的,独显板子
主板正反面图:

大家自己看版号:LA-9631P REV:1.0 仁宝的代工

进水位置:

先用洗板水清理干净,肯定有腐蚀的,先不管腐蚀的,测各大电感,无短路,还好
论坛下的G400的图纸,一样的
打开图纸找公共点B+

打阻值002短路

灵感1:B+的滤波电容或者供电上管短路,采用烧机法,3V2A,可调接入B+点,电流上到1.8左右,摸板,摸到独显烫手,但是打独显供电的电感不短路,所以判断独显供电的上管短路:

拆下PQ801,测B+阻值350左右,正常了,就不考虑其他的了,由于没有芯片,淘宝定了芯片,等到了,换上,B+不短正常。耗时3天等芯片。

然后,把板子上明显腐蚀的芯片,看到独显供电芯片有脚位腐蚀断线,拆掉芯片补线

终于敢正常电压上可调了,很顺利,待机0.005,按开关,可以触发,还好。不用测EC和桥的待机条件,电流上到0.25左右,不动
灵感2:有供电没出或者不正常,首先按照图纸找到二级转换+3VS和+5VS的地方,看板子上,有腐蚀的电阻,测+3VS电压0V +5VS电压1.5V
根据图纸找到并更换腐蚀的电阻和补线

再次开机,+5VS 和+3VS都已正常转换出来,电流上到0.8左右,不动,测除了没有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所有电压都已正常出来了
没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直接测的CPU供电的上下管好坏,习惯性的把三个极都测一下,结果发现上管PQ902的GS极短路通了

其它的管子阻值都正常,网上又定了芯片,耗时3天,到了更换,开机,电流刷刷的上了,没有接屏,但是可以正常关机,心里那个激动啊。
没有拍正常亮机图,赶紧给同行打个电话,OK了。
装机,上硬盘,测试一切OK!

其中过程的时序和测量具体电压,自己也迷糊,不敢啰嗦。
图纸和BIOS论坛都有,不再上传。

到此为止,跟同行打电话,客户已取走,正常使用,满满的成就感!

联想G400 VIWGR LA-9631P.pdf

网友A:
CPU供电上管短路CPU竟然没死?

网友:
基础很扎实   手工比我好太多  借楼问下各位看官  QFN芯片怎么焊接比较好  我老师一个芯片搞几次都搞不到位?

网友:
我手上有块和你一样的,公共点短,声卡芯片都炸了

网友:
学习了 维修杠杠的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修的好 鼓励

网友:
谢谢大家这么早晚了,还在看帖回帖,深受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上管短路CPU竟然没死?

我也表示怀疑,按说G极电压应该在6V?左右

网友B:
你这机器没把CPU烧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机器没把CPU烧了不错。

说实话,淘宝网上看了CPU的价格,快1000了

网友:
还可以啊 这 技术

网友C:
还好都是断线。场馆的问题,没那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都是断线。场馆的问题,没那么复杂,

是啊,没涉及到太多的信号,和大件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类似的,CPU也没烧

网友:
呵呵,没办法,11年在北京学过主板,液晶显示器维修,当时在老师的店里实习半年,主要是针对主板和显示器,老师看我主板和显示器,修得还可以,于是给我补了笔记本的一些东西,别的同学都针对笔记本了,可能有点儿看不上主板和显示器吧,但是基础都没我打的好,老师在本论坛也有注册,不知道在本论坛的名气,最近可能也不接触这一块儿了,老师名字叫张祖清,可能有认识的。回来后自己在乡镇开的店,今年第6年了,在我们这一块儿,大多是板卡级别的,没有很突出的,所以我也算是个别一些,活儿稍微多一些,客户口碑也算可以!呵呵,年龄大点儿了,要不真想去基地,一直很想去。。。。。。